智能手机蓝牙虚拟串口开发?

楼主:
智能手机中没有提供串口通信服务,因此需要先在智能手机上安装一个虚拟串口软件,请问各位请没有做过相关工作的,这个软件是自己开发还是有可以免费使用的呀?

网友:
通过BT,就不叫虚拟

是需要BT转串口的驱动来支持的

你的智能手机是什么系统呢?

网友:
蓝牙有“蓝牙串口协议”的,只要支持这个协议,就自然会产生一个虚拟串口,不需要另外安装。
如果不支持这个协议,那就得先实现这个协议。可以购买第三方,也可以直接用M$的补丁。

网友:
如果你的智能手是linux的话,直接有现成的可用:
在2.4内核下,
一端打开/dev/ptyN, 另外一端打开/dev/ttypN,两个就是一个虚拟串口了。

在2.6内核中
一端打开/dev/ptmx, 当你打开的时候,自动会在/dev/pts/N  产生相应的数字代表slave端。

一般虚拟串口用在和GSM模块通信上,手机端打电话发短信用一个 端口,简称A,GPRS上网
用一个简称B,那么A B这个虚拟串口对应的另一端简称sA 和sB, 后台一个mutil的守护进程
负责不断读取sA, sB, 将读到的数据混合,再统一发给GSM模块。

网友:
蓝牙有spp协议,手机支持的话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