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软件加密??

楼主:
各位大侠,我使用的是WINCE上的VS2005,请问如何给所写软件加密,使其只能在一台机器上运行,不能拷贝到其他机器?
试过查询注册表,机器号,可是一个厂家的机器号都一样,没有意义。。。

只能给90分,索性都加上了。

网友:
可以给不同的机器烧录不同的DEVICE ID或者是UUID,然后根据这些来做判断。

网友A:
你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软件判断这台机器和那台机器是不同的?

网友:
使用一颗加密芯片DS2460 ,然后给每块主板分配一个Mac地址,其实和一楼做法一样,分配一个ID而已。在Flash中保存也可。

网友:
一般是用一个硬件的加密芯片来实现软件加密的。

网友:
只能使用硬件的ID,否则不能解决

但是有ID的硬件不多,一般是CPU和flash,选元器件的时候看看吧

网友:
感谢大家回复。果然有很多高人啊。现在只从软件方面,不考虑硬件修改。可以实现加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软件判断这台机器和那台机器是不同的?

非常有道理,以前找的是机器号和CPU的序列号。发现同厂家的都一样~~。硬盘的序列号好像也是。

网友B:
用加密芯片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加密芯片 ...

加密芯片,就是和3,4楼说的一样的意思喽。还是得改硬件??

另外,好像我使用的机器没有硬件ID。

网友C:
如果CPU等器件都没有分别的硬件ID来区分的话就在FLASH中存储ID,每个机器的FLASH中存取不同的数据,软件运行的时候判断这个ID对不对。

网友D:
观望,学习咯!能给小弟透露一下进行加密的用途吗?

网友E:
如果有USB口、并口、PCI、PCMCIA接口,可以考虑用以上类型接口的加密狗,Windows/Linux Unix/Mac平台常用的软件保护方式是用加密狗。
QQ:47683346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CPU等器件都没有分别的硬件ID来区分的话就在FLASH中存储ID,每个机器的FLASH中存取不同的数据,软件运行的时候判断这个ID对不对。

恩,这个倒真没有想过,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观望,学习咯!能给小弟透露一下进行加密的用途吗?

这个,呵呵,当然是避免软件被买方随意拷贝使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USB口、并口、PCI、PCMCIA接口,可以考虑用以上类型接口的加密狗,Windows/Linux Unix/Mac平台常用的软件保护方式是用加密狗。
QQ:476833461

这个方法可以,但是成本有点高。现在想着用网址来区别不同的机器。最近没忙这个,等试出结果再和大家交流~~

网友:
硬盘的ID可以刷的,因此不可靠

硬盘的ID可以刷的,因此不可靠。
选用上网验证的方法就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