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中心与GPRS终端的主动连接的疑问

楼主:
1.监控中心主站本身维护接入的每个终端的IP地址和ID号,当主站要向某个监控终端提出数据请求时,它会根据IP地址和ID号来找到对应的终端,将命令下发到该终端
2.由公网上的静态IP向GPRS模块动态获得的IP地址主动发起的TCP连接将不会成功。

以上两点都是从网上看到的,感觉它们之间存在矛盾,哪个才对的呢?难道光有IP不行,再加个ID号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矛盾。

这里的“监控中心主站”是指移动服务商的网关中心(比如移动的cmwap),GPRS拨号时,会在网关中心保留信息(就是所谓的ID号),中心可以向下进行主动访问。但是外网IP无法获知局域网内部的客户子端的存在(无法获得ID号),所以无法主动去访问。

这个跟平时的PC连上局域网,通过服务器上网碰到的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
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使用软交换技术
自己google去,如果要我用一两句话解释什么叫软交换,我只能说“它正好解决你想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网友:
对于某些DTU来说他的应用软件来说,从服务器像终端发起通讯,他不但要判断IP,还有会有一个入网编号(具体不太清楚了,可以通过AT命令查询的),我觉得可能厂商会有一个服务器把,自己公司的DTU所用的GPRS模块的编号都注册进去了,所以你用他们提供的服务器软件访问不到别的模块,但是有的软件只是通过IP来建立连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终端是动态IP,服务器在第一次访问它了后,可能会记录的是上一次的IP,下次访问,如果终端的IP变化了,也会出现无法通讯的问题

网友:
1.终端的IP是每次拨号都不同的,没有ID号怎么识别中端啊?比如一个IP地址10.x.x.x,先被A终端用,A终端重新拨号后,这个IP又给B用了。那你要查询这个IP对应的终端信息,你的目的是查询A还是B呢?

2. 向移动申请一个APN专网,他会给你的服务器分配一个移动内网静态IP,这样你的服务器和终端都在同一个网络中,互相访问就没有问题了。你的服务器如果还要与internet通信,再加一块网卡就行了。

网友:
先帮顶........

继续讨论.........

能否详细一些...............

网友:
两个都对
因为GPRS cmnet拔号后是动太IP,而且是内网IP,外网服务器不能直接与其通信,要么你与移动商量一下,给你分配一个外网静态IP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用设备的唯一ID来区分具体是哪个设备发起的TCP通信

网友:
这个是没有错的!由于GPRS本身得到的IP地址是移动内网地址,由它经过CMNET网关发起链接到中心后,主要是通过对应的ID号来收发数据。而由中心地址主动去寻找GPRS的地址是无法找到的!关键的一点就是GPRS得到的地址是非公网的!

网友:
楼上正解,另:目前移动很阴险的禁止了2个模块之间的直接数据传输~~

网友:
问下LZ,最后怎么实现的,公网固定IP如何查询动态IP的GPRS终端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