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系统定制(稳定)的问题?

楼主:
平台:S3C2440+wince500
1、打开控制面板里面的日期时间设置,发现秒的数字变化比较快,而且是不均匀的,时快时慢
    这个是什么原因,是ISR中的Timer设置问题吗?
   时钟的不稳定会不会影响OS的稳定性,有时在点击屏幕进行操作的时候,也会死机
2、系统不稳定:
   1】有时启动时会卡掉, 一般停在USB部分,但驱动是没有问题的!
   打印信息:
USB:OhcdPdd_Init
++InitializeOHCI
USB:*pIrq=11, *pioPortBase=0x140000
OHCD: MapIrq2SysIntr(11): 27
OHCD: Memory Object
--InitializeOHCI
后面出现异常
     ........
或者什么都不出现

   2】一般的我的打印信息走到Touch Init的时候就可以看见桌面了,但有时候看不见,只是黑屏,进步了桌面
--S3C2440DISP::InitializeHardware
Touch Init
S2440PCLK :50625000

--------------------------------------------------------------------

这些问题怀疑是
1、系统时钟异常引起的OS不稳定,
2、什么重要组件没添加

网友:
建义楼主选模版时选择一个功能全点的,然后在上面添加和册减组件.

网友:
这些地方是心里没底

网友:
平台:S3C2440+wince500
1、打开控制面板里面的日期时间设置,发现秒的数字变化比较快,而且是不均匀的,时快时慢
    这个是什么原因,是ISR中的Timer设置问题吗?
  时钟的不稳定会不会影响OS的稳定性,有时在点击屏幕进行操作的时候,也会死机
>> 把oal中的RTC的时间打印出来看一下,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系统调度用的时钟源和右下角的时钟源不是同一个,是你说的isr,不稳定当然会出问题了,呵呵

网友:
建议LZ能确定硬件平台没有问题,如果硬件平台本身就有问题,如:电阻、电容虚焊。

可以先用一个完好的硬件供应商提供的系统进行测试,然后再换用自己订制的系统。这样来对照问题。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后,再着手调试!

网友:
to guopeixin:

那“右下角的时钟源” 是指?RTC吗  怎样修改解决
在APP中用SetTimer的时候,用到的是不是isr中的TIMER?

-----
to zhoukq :
是不是硬件问题还有待确认!

网友:
这个贴还是要顶上去的

关于系统timer的问题
我把OEMIdle改为stub的,即:
void
OEMIdle( DWORD dwIdleParam ){return;}
就可以了,
---
但对于嵌入式设备这个函数是必须实现的,所以这个函数的问题依然是很重要地,不知道怎么着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