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VC2005编译的张帆《驱动程序开发详解》的例子不能安装

楼主:
编译能够成功,我把HelloWDM.inf拷到HelloWDM.sys目录下,使用EzDriverInstaller安装的时候最后总是无法成功,提示:
the driver was enable successfully。

用Windows硬件管理器来手动安装。也一样的无法成功安装?

请问是和缘故?

网友:
先友情帮顶下、

网友:
“the driver was enable successfully”看起来是成功了,你是怎么确定没有成功的?
手动安装具体是怎么做的?有什么错误提示?

网友:
这个提醒是成功了啊?

网友:
但是,这样提醒完后在EzDriverInstaller的窗口中什么也没有, 按钮也只有"Add New Device"可以使用

如果手动安装的话,到最后一步提示:

下列硬件没有安装:
Hello World WDM
安装设备时出现一个错误。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而我确认HelloWDM.inf和HelloWDM.sys已经在同一个目录下了

网友:
WIn 7 下安装似乎要修改一个它的inf文件才行啊。

网友:
是不是驱动程序关联的硬件不存在?

网友:
硬件肯定存在, 我就是编译他的第一个例子,是虚拟设备的情况下,也不能安装

网友:
把inf文件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
WheatField 楼主:
能告诉我怎么配置VC2005与WDK的开发环境吗?我搞了两天都编译不成功?
网上的都是DDK与VC6.0或是VC2005的配置环境,好像没有WDK与VC2005的,谢谢咯。

网友:
好久不写驱动了,原来DDK写的驱动,可以在WDK下来编译吗?

网友:
http://bbs.driverdevelop.com/read.php?tid-115542.html

网友:
http://bbs.driverdevelop.com/read.php?tid-1169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