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新买的PC串口是一公一母?

楼主:
最近遇到单位计算机接一个自动设备,用的就是串口来通信,向上级(服务器)发送自动设备的数据又要占用一个串口。

原配的计算机 2 个串口都是公的,而新买的计算机的 2 个串口是一公一母。

请问:
    1.为何是这样?
    2.如想将 2 个串口都搞成统一的公或母,如何做?

    谢谢!

网友:
1.为何是这样?

这个要问卖计算机的

2.如想将 2 个串口都搞成统一的公或母,如何做?

找个公母转接头

网友:
我的意思是不是 一公一母 是最近的“流行款式”?或是比较优先?

第二个问题,有专门的 串口公——母转换器吗???

网友:
有的, 去电子市场买去

要公要母随便你挑, 各种公母转换器, 买到你爽为至。 记得砍价。

网友:
难道没听说过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句话吗?

网友:
其实一公一母更好, 很多开发板上采用的是公头的,这样非常的不方便,如果一公一母你就可以方便选择了。不过记得发和收千万别搞反了

网友:
串口线双公、双母、公母都有,而且还分交叉线,非交叉线(主要指2/3脚是否交叉)。都很多,没有主流的说法,电子市场都有,只要你提出需求。

网友:
现在的主板好多还只有一个串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