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104+wince5.0开发

楼主:
使用研华pcm-3370 pc104主板,但没找到合适的BSP,请问各位高手是否有现成的BSP?还是自己裁剪一个?望详解,100分相送,不够再加

网友:
BSP自己写的工作量太大。你找板商要BSP。。。在其上面再进行开发

网友A:
pc104 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104 是什么芯片啊

工控机吧。这玩意能自己开发BSP的公司都算牛了,何况是几个人开发呢?问研华要。

网友:
4.2带的BSP有PC104的,5.0的没注意,实在不行你就移植个吧

网友:
我在5.0上开发基于PCM9375主板的CAN卡好像没用到PC104什么驱动。
CAN 卡是基于PC104总线的。

网友:
研华应该提供的呀。

网友:
自己顶,大虾们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