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中tcp socket通信

楼主:
我在evc中编写了一个简单的tcp socket聊天程序,基于dialog的,在界面上添加了三个edit控件,分别用来存放接收信息,ip,发送信息。每个edit控件对应了一个变量,ip对应的变量是m_ip。在点击发送按钮的事件里要获得发送目的地的ip。        程序如下
        CString sendstr;
        CString tcp_ip;
        UpdateData(TRUE);
        sendstr==m_sendstr;
        tcp_ip=m_ip;
        。。。。。。
     sockaddr_in service;
      service.sin_family=AF_INET;
       LPCTSTR ip=LPCTSTR(tcp_ip);
    service.sin_addr.s_addr=inet_addr((char *)ip);
    service.sin_port=htons(6111);
    connect(sock,(SOCKADDR *)&service,sizeof(service));
    LPCTSTR data=LPCTSTR(sendstr);
    send(sock,(const char*)data,sendstr.GetLength(),0);
        。。。。。
接收端通过线程已经做好。但是当我点击发送按钮后接收不到东西。同样的程序在vc中运行正常,所以我怀疑是service.sin_addr.s_addr=inet_addr((char *)ip);的问题,是不是ip地址获得的不正确。这个我已经根据evc中的特点改过了但是还不行。希望各位大侠给于指导。谢谢了。

网友:
检测下如下的值是多少...

service.sin_addr.s_addr
sendstr.GetLength()

网友:
先检查IP的值是否正确
再单步看接收端是否触发接收事件

网友:
sockaddr_in service;
service 需要初始化一下吧

网友:
LPCTSTR ip=LPCTSTR(tcp_ip); 是宽字节
WideCharToMultiByte (CP_ACP, 0, ip, -1, szServerIp, sizeof(szServerIp), NULL, NULL);

网友:
應該又是一個Unicode問題.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把各位的意见都试一下。有问题了再向你们请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把各位的意见都试一下。有问题了再向你们请教。谢谢了。

都试了?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解决了,请结帐。否则大家以后就不再回答你的问题,嘿嘿...

网友:
网络通信?好东西!一直不懂啊!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啊。现在的问题是connect都连接不上。

网友:
能不能给我做一个简单的evc下tcp socket 通信的例子。我现在所有的方法都试了,都不行。谢谢大家了。

网友:
做个例子,给的分太少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呵呵。谢谢各位。4楼说的是对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