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X_SPI_REG结构体谁见过啊?

楼主:
我在程序中看到一个结构体,S3C2410X_SPI_REG 类型的,但是在头文件中查找,找不到,有谁知道啊?

网友:
还是你没找对地方,否则如果没有的话编译会出错

网友:
一般都是在定义S3C2410X_ioport.h里面,估计是在SRC/INC文件夹下。

网友:
在..\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ARM\SAMSUNG\S3C2410X\INC\s3c2410x_spi.h中定义:
typedef struct
{
    UINT32    SPCON0;             // chan 0 control reg
    UINT32    SPSTA0;             // chan 0 status reg
    UINT32    SPPIN0;             // chan 0 pin control reg
    UINT32    SPPRE0;             // chan 0 baud rate prescaler reg
    UINT32    SPTDAT0;            // chan 0 tx data reg
    UINT32    SPRDAT0;            // chan 0 rx data reg
    UINT32    PAD[2];
    UINT32    SPCON1;             // chan 1 control reg   - offset 0x20
    UINT32    SPSTA1;             // chan 1 status reg
    UINT32    SPPIN1;             // chan 1 pin control reg
    UINT32    SPPRE1;             // chan 1 baud rate prescaler reg
    UINT32    SPTDAT1;            // chan 1 tx data reg
    UINT32    SPRDAT1;            // chan 1 rx data reg

} S3C2410X_SPI_REG, *PS3C2410X_SPI_REG;

网友:
呵呵...,LZ要学着使用工具来看源代码,如Source Insight,或EVC + 助手。

网友:
这些头文件,一般都在INC的.h文件中 定义各个模块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