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DMA驱动程序如何设置中断优先级!

楼主:
请问PCI DMA驱动程序可以设置中断优先级吗?该如何设置,请大侠们给个思路!

网友:
DMA驱动程序设置中断优先级??
你说得不是很明白哦?

网友:
DMA总线优先级提高还是?

网友:
不好意思,写错了,不是DMA是WDM。

就是可不可以在驱动中(WDM方式)设置PCI设备的中断优先级

网友A:
我查了一下,你可以通过KeRaiseIrql(DISPATCH_LEVEL, &oldirql); 和KeLowerIrql(oldirql); 来修改你的中断优先级,提醒提高优先级和返回原优先级同样重要。

网友B:
一直认为是不可以改的。OS分配的,随便改的话会不会和别的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认为是不可以改的。OS分配的,随便改的话会不会和别的冲突

只是改中断优先级,不是改中断号,应该不会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你可以通过KeRaiseIrql(DISPATCH_LEVEL, &oldirql); 和KeLowerIrql(oldirql); 来修改你的中断优先级,提醒提高优先级和返回原优先级同样重要。

谢谢,我先试试看

网友:
4楼的说法能实现楼主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你可以通过KeRaiseIrql(DISPATCH_LEVEL, &oldirql); 和KeLowerIrql(oldirql); 来修改你的中断优先级,提醒提高优先级和返回原优先级同样重要。

这个是正确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