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视频时 怎样在上面显示半透明的图标?

楼主:
   如上,我想了两种办法,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效率
1.在每帧图像上画PNG图标或者alphablend画图
2.在播放窗口上搞一个半透明的窗体,有图标的半透明,没图标的全透明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问下搞了之后对播放的效率有没有影响

网友:
以上是假设TCPMP的情况
现在的问题是用的第三方的播放器
给个窗口句柄进去它就帮你放了
完全是黑盒的形式

如果这样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玩这个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搞了之后对播放的效率有没有影响

对播放效率当然有影响,但是影响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用的第三方的播放器
给个窗口句柄进去它就帮你放了
完全是黑盒的形式

如果这样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玩这个效果吗

不行!

网友:
我说得第二种方法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