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驅動USB插拔造成display power off的問題

楼主:
最近在寫battery驅動,發現設置ACLineStatus后會造成LCD關閉。但是點擊Touchpanel或者按鍵,LCD又會重新打開。就像是進入systemidle關閉屏幕一樣。如果將ACLineStatus 設置為AC_LINE_UNKNOWN,即不設置AC ON/OFF狀態就沒有此現象。

在battery驅動里面,我是這樣做的。
當我插入USB的時候,gpStatus->sps.ACLineStatus = AC_LINE_ONLINE;
拔出USB的時候gpStatus->sps.ACLineStatus = AC_LINE_OFFLINE;
但是每次插把的時候,OS會自動調用Display driver的D4狀態。

根據我的分析,可能是插拔USB,造成AC和DC電源切換。系統會發送給POWERSTATUSCHANGE,PM將LCD關閉了。
但是我不想關閉。
請問各位TX有沒有遇到過此現象,有什么好的建議,謝謝?

网友A:
1. 先描述一下battery中对这部分的处理
BatteryThreadProc线程中调用BatteryAPIGetSystemPowerStatusEx2去获取pdd层返回的电源状
态,发现与之前不一致的时候,就会调用PowerPolicyNotify(PPN_POWERCHANGE, 0)
2. 其实,PowerPolicyNotify就是统治pm来进行电源状态的一些处理,所以你的情况实际上就是ac/dc状态和系统pm状态映射的问题,该部分在注册表中实现

下午有时间了看一下,再给你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先描述一下battery中对这部分的处理
BatteryThreadProc线程中调用BatteryAPIGetSystemPowerStatusEx2去获取pdd层返回的电源状
态,发现与之前不一致的时候,就会调用PowerPolicyNotify(PPN_POWERCHANGE, 0)
2. 其实,PowerPolicyNotify就是统治pm来进行电源状态的一些处理,所以你的情况实际上就是ac/dc状态和系统pm状态映射的问题,该部分在注册表中实现

下午有时间了看一下,再给你回复

感謝幫忙。注冊表中一些相關設置都有進行設置,但是沒什么效果,也沒有找到AC/DC切換部分對EVENT事件的處理。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 @CESYSGEN IF PM_PM_DEFAULT_PDD
    "ACUserIdle"=dword:0
    "ACSystemIdle"=dword:0
    "ACSuspend"=dword:0
    "BattUserIdle"=dword:0
    "BattSystemIdle"=dword:0
    "BattSuspend"=dword:0
    "ACSuspendTimeout"=dword:0
    "ACResumingSuspendTimeout"=dword:0
    "BattSuspendTimeout"=dword:0
    "BattResumingSuspendTimeout"=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
       "BattPowerOff"=dword:0
       "ExtPowerOff"=dword:0
       "WakeupPowerOff"=dword:0
       "ScreenPowerOff"=dword:0

网友:
自己頂一下~

网友:
查一下你的背光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先描述一下battery中对这部分的处理
BatteryThreadProc线程中调用BatteryAPIGetSystemPowerStatusEx2去获取pdd层返回的电源状
态,发现与之前不一致的时候,就会调用PowerPolicyNotify(PPN_POWERCHANGE, 0)
2. 其实,PowerPolicyNotify就是统治pm来进行电源状态的一些处理,所以你的情况实际上就是ac/dc状态和系统pm状态映射的问题,该部分在注册表中实现

下午有时间了看一下,再给你回复

感謝幫忙。注冊表中一些相關設置都有進行設置,但是沒什么效果,也沒有找到AC/DC切換部分對EVENT事件的處理。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 @CESYSGEN IF PM_PM_DEFAULT_PDD
? ? "ACUserIdle"=dword:0
? ? "ACSystemIdle"=dword:0 ?
? ? "ACSuspend"=dword:0
? ? "BattUserIdle"=dword:0
? ? "BattSystemIdle"=dword:0
? ? "BattSuspend"=dword:0
? ? "ACSuspendTimeout"=dword:0
? ? "ACResumingSuspendTimeout"=dword:0 ?
? ? "BattSuspendTimeout"=dword:0
? ? "BattResumingSuspendTimeout"=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
? ? ? "BattPowerOff"=dword:0
? ? ? "ExtPowerOff"=dword:0
? ? ? "WakeupPowerOff"=dword:0
? ? ? "ScreenPowerOff"=dword:0

不好意思,最近忙,把这事给拉下了,明天下班前回复你

网友:
向lz确认几个问题:
1. CE6?注册表时从哪里Copy过来的,Windows Mobile?
2. 能否将注册表配置为默认的值,就是Sysgen的时候产生的默认值,不要改动?
3. "發現設置ACLineStatus后會造成LCD關閉。但是點擊Touchpanel或者按鍵,LCD又會重新打開。就像是進入systemidle關閉屏幕一樣"能够通过debug info或者其他方式判断一下LCD关闭的时候你的系统状态时在哪种?

网友B:
1. CE5,从common.reg copy过来的。
2. 默认值是有system idle等操作的,我不想要,所以还没有试。 可以试一下默认值。
3. 系统状态正常D0。 只有display driver在进行D0/D4切换。看上去像是Screen off

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和CE的源代码有关,当系统检测到AC电源移除的时候就自动调用display的D4状态,不知道有没有注册表的设置进行限制,如果没有的话估计就要找源代码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CE5,从common.reg copy过来的。
2. 默认值是有system idle等操作的,我不想要,所以还没有试。 可以试一下默认值。
3. 系统状态正常D0。 只有display driver在进行D0/D4切换。看上去像是Screen off

谢谢~

1. 是ce5.0中的common.reg么,有些注册项是5.0上没有的,是>windows mobile5.0的
2. 期待结果
3. Screen off应该可以直接看出来吧,不存在好像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