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下音频编解码方法

楼主(2010-05-06):
wince下音频编解码方法
在WINCE5.0下实现音频的实时采集和编解码,使用的是s3c2440的开发板,在PC机上可以实现G.729的编解码,但是vc的库evc是不能直接拿过来用的,请问哪位大侠有可以直接在wince5.0下用的编解码库,或者给我一些建议也可以,谢谢了
如果有可以用的库最好了,我的邮箱是anqi042@126.com
邮箱
wince
开发
最好

网友A:
直接使用WINCE中的DirectShow即可播放,开发跟PC端差不多的

网友B:
可以呀,首先你得有wince下的编码器,然后利用wave底层函数在驱动里调用音频的一块内存,给编码器,最后从编码器里输出的内存给文件。音频文件头需你自己写。

网友C:
听了楼上的小弟还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D:
哦,不好意思,你是要现成的CE下的音频编解码呀。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在CE下怎么使用音频编解码呢。

网友E:
关健在于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