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熟悉ARM和xscale的请进,关于系统调用和寄存器。

楼主(2009-12-01):
熟悉ARM和xscale的请进,关于系统调用和寄存器。
假如在xscale平台上有个uclinux操作系统,在这个操作系统中执行futex系统调用。
futex系统调用的伪代码:
Futex(…)
{
if(要进行的是等待操作)
if(指定内存地址中的值与指定的值不相等)
return;
_syscall5(int,futex,void*,futex,int,op,int,val,const struct timespec*,timeout,
void*,futex2);
}
futex系统调用需传递5个参数,使用_syscall5()进行调用
请问这5个参数存放在什么寄存器中,系统调用号又存放在哪个寄存器中?
操作系统
,
void
,
寄存器
return

网友A:
根据ATPCS调用标准前四个参数在r0,r1,r2,r3当中,超过四个参数的,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压栈

网友B:
楼上有没有相关资料的链接, 给出具体的寄存器名好吗?

网友C:
参数一般存在16个普通的寄存器中,只要是空闲的就可以存,系统调用一般是用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