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C51,与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1-15):
什么是C51,与C有什么区别?
都说单片机C51程序,到底什么是C51?它与标准C有什么区别呢?
程序

网友A:
C51是基于ANSI C针对8051扩展的C语言。

网友B:
一点拙见:
1.针对51单片机的特点,不同的编译器都扩充了自己的一些关键字。如Keil C51 扩充了sfr,bit,_at_,data,xdata,bdata,sbit等。
2.不同的编译器工程配置有很大的区别。
3.因为单片机的资源有限,所以编程方法有很大的区别。一般要熟悉相关单片机的特性。
4.调试方法通常也不同,初学者最好要有一套开发板和硬件调试工具。

网友C(2010-03-30):
加快了农行卡忽狂忽静夸海口交换机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