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器连接不上,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09-05-25):
单片机仿真器连接不上,不知道为什么
单片机仿真器连接不上,出现以下错误,communication could not be established with the specified adapter,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仿真器
specified

网友A:
意思连不上仿真器啥的
检查仿真器,还有供电以及连接啥的

网友B:
有没有可能跟keil的配置有关?我已经把keil里面配置成usb连接了,很奇怪,供电的话我是插到机箱的后面USB,几个口都换过了,仿真器的指示灯pwr的跟run/stop都亮着

网友C:
是连接错误,单片机接头接反了。谢谢大家

网友D:
结贴,
斑猪已经在顶置里号召大家积极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