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Qt4.5在Windows CE6.0下安装、开发应用程序问题

楼主:
网上介绍的比较多的是Qt4.4在Windows CE5.0下安装,又没有哪位大侠试过用Qt4.5在Windows CE6.0下利用自己开发板的SDK进行安装并开发应用程序?希望得到详细过程说!!!

网友:
我以前用过Qt4.4安装在WinCE6.0下,开发应用程序没有任何问题,最近也试过Qt4.5安装在WinCE5.0下,开发应用程序也没有问题,而且步骤几乎一样。所以,按照Qt4.4的步骤去安装,也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现在Qt还提供了免费的VS插件,基本上安装上就能用,也不必使用商业版了。
还有,VS2005(或VS2008)必须是英文版,插件不支持中文版。

网友:
谢谢你的说明,能否将你的安装过程详细的说明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1.        下载安装VS2005。
2.        下载并安装一个嵌入式开发的SDK(实验室WinCE平台的SDK)
3.        安装Windows Mobile 6 Professional SDK.msi
4.        下载解压qt-embedded-wince-opensource-src-4.5.2.zip到E:\qt\qt4.5.2-wince6
5.        系统环境变量PATH中添加E:\qt\qt4.5.2-wince6\bin
6.        打开VS2005的命令行,运用命令cd E:\qt\qt4.5.2-wince6进入解压的文件
执行命令:
configure -platform win32-msvc2005 -xplatform wincewm60professional-msvc2005
7.        十几分钟后configure结束,系统会提示进行nmake
8.        设置环境变量(vs2005的wince相关资源路径、WinCE平台的SDK相关的资源路径)
set INCLUDE=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include; E:\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lx800sdk\Include\X86
set LIB=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lib\armv4i; E:\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lx800sdk\Lib\x86
set PATH=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bin\x86_arm;%PATH%
9.        输入setcepaths wincewm60professional-msvc2005
10.        输入nmake 漫长的等待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