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T89C51上计数器用来定时怎么都准确不了.

楼主:
在AT89C51上计数器用来定时怎么都准确不了.
在Kiel模拟测试,选定芯片为AT89C51,在频率为12MHz

实验:用计数器每隔10秒把P1.0的位置反一次.

设置计数器0在以16位计数器模式工作,已50毫秒为一次溢出中断.50MS*200=10S
计数器初值计算出为:3CB0

代码如下: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外部中断0入口
        SJMP IF0BREAK
           ORG 0030H            ;程序的开始地址
MAIN:
        SETB EA              ;设置让外部中断0起作用,硬件初始化
        ET0             ;计数器0溢出中断设置
        SETB PT0             ;设置为最高优先级

        MOV TMOD,#01H        ;设置计数器0工作为方式1,16位计数器
        MOV TL0,#0B0H         ;设置计数器0初值,12MHz频率,计数器50ms执行一次就溢出中断
        MOV TH0,#3CH

        MOV R0,#200         ;循环20次为1S,200次为10秒

        SETB TR0
FINISH:  SJMP $

;子程序:IF0BREAK
;功能:计数器0溢出中断入口
IF0BREAK:
        CLR ET0                    ;关闭中断响应
        CLR TR0                    ;停止计数器
        DJNZ R0,EXIT               ;满10s就把P1.0位置反,方便查看结果
        JB P1.0,SP1                ;如P1.0=1->SP1
        SETB P1.0
        LJMP STARV                 ;跳转到赋初值的地方
SP1:
         CLR P1.0
STARV:                              ;200次完毕后重赋初值
        MOV R0,#200
        MOV TL0,#3CH
        MOV TH0,#0B0H
EXIT: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
         SETB ET0               ;启动中断
RETI

END

但是实验结果是1s(可能没到1s)P1.0的信号就会被置反一次.
这是我那里计算出错了吗???

网友A:
计数器初值计算出为:3CB0
能达到50MS?
不是吧?
你是什么计算的啊?

网友:
按照公式再算一遍

网友:
(2^16 - X)*1 = 50*1000

x = 15536 = 0x3cb0

定时器初值我感觉是对的,可能其他地方错了

网友:
每次中断,都要从新赋初值的,而不是200次完了之后再重新赋初值

IF0BREAK:
CLR ET0                    ;关闭中断响应
CLR TR0                    ;停止计数器
MOV TL0,#3CH
MOV TH0,#0B0H

DJNZ R0,EXIT              ;满10s就把P1.0位置反,方便查看结果
JB P1.0,SP1                ;如P1.0=1->SP1
SETB P1.0
LJMP STARV                ;跳转到赋初值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数器初值计算出为:3CB0
能达到50MS?
不是吧?
你是什么计算的啊?
定时初值对着呢,他用的是定时0 模式1 定时50MS

网友:
STARV:                              ;200次完毕后重赋初值
MOV R0,#200
MOV TL0,#3CH
MOV TH0,#0B0H

这地方的常数高低字节反了......

网友:
初值是没错的.

没次中断都重新设置了初值:
代码里面这段
STARV:                       ;200次完毕后重赋初值
        MOV R0,#200
        MOV TL0,#0BH
        MOV TH0,#3CH         ;上面代码这里出错了,高低位搞反了.这里改正过来

但是为什么不能定时10s呢????

网友:
抱歉了,没搞清楚你的意思,没此中断要赋初值.我在改改代码.

网友:
修改代码如下,重新在Kiel里面跑了一遍还是大不到效果啊: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外部中断0入口
        SJMP IF0BREAK
           ORG 0030H            ;程序的开始地址
MAIN:
        SETB EA              ;设置让外部中断0起作用,硬件初始化
        SETB ET0             ;计数器0溢出中断设置
        SETB PT0             ;设置为最高优先级

        MOV TMOD,#01H        ;设置计数器0工作为方式1,16位计数器
        MOV TL0,#0B0H         ;设置计数器0初值,12MHz频率,计数器50ms执行一次就溢出中断
        MOV TH0,#3CH

        MOV R0,#200         ;循环20次为1S,200次为10秒

        SETB TR0             ;启动计数器,要放在所有值后面
FINISH:SJMP $

;子程序:IF0BREAK
;功能:计数器0溢出中断入口
IF0BREAK:
        CLR ET0                    ;关闭中断响应
        CLR TR0                    ;停止计数器
        MOV TL0,#0B0H              ;每次中断都要赋初值,而不是等待200次完毕在赋值
        MOV TH0,#3CH

        DJNZ R0,EXIT               ;满10s就把P1.0位置反,方便查看结果
        JB P1.0,SP1                ;如P1.0=1->SP1
        SETB P1.0
        LJMP STARV                 ;跳转到赋初值的地方
SP1:
        CLR P1.0
STARV:                       ;200次完毕后重赋初值
        MOV R0,#200
EXIT: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
         SETB ET0               ;启动中断
RETI                     ;返回到主程序

END

怎么搞.

网友A:
首先要计数准确的话不要用12M,要用11.0592M。用12M还不如用C写得了

网友:
在另一个贴里给你放了个代码,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计数准确的话不要用12M,要用11.0592M。用12M还不如用C写得了

12分频后刚刚好是一M对于时间来说,这个比11.XXX那个准得多吧?

网友:
;子程序:IF0BREAK
;功能:计数器0溢出中断入口
IF0BREAK:
CLR ET0                    ;关闭中断响应
CLR TR0                    ;停止计数器
DJNZ R0,EXIT              ;满10s就把P1.0位置反,方便查看结果
JB P1.0,SP1                ;如P1.0=1->SP1
SETB P1.0
LJMP STARV                ;跳转到赋初值的地方
SP1:
        CLR P1.0
STARV:                              ;200次完毕后重赋初值
MOV R0,#200
EXIT:
MOV TL0,#3CH
MOV TH0,#0B0H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
        SETB ET0              ;启动中断
RETI

END

我觉得你这样做好一点,你试试看。原因是你的定时器第一次执行完50ms时你没有再次赋初值,而是从上次停止的计数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ARV:? ? ? ? ? ? ? ? ? ? ? ? ? ? ? ;200次完毕后重赋初值
MOV R0,#200
MOV TL0,#3CH
MOV TH0,#0B0H

这地方的常数高低字节反了......

确实反了啊  应该是
MOV TH0,#3CH
MOV TL0,#0B0H

网友:
将T0设置成自动重装载模式,初值=6,用的12M晶振,那么0.25ms中断一次,在T0的中断程序里计数,达到40000次将P1.0翻转即可,这样会省去每次中断赋初值的时间,从而定时更准确,LZ试试看吧

网友:
我在多试过几次结果一样的,原理10S的东西,他1S就跑完了.

网友:
你不会是看着钟看KEIL仿真吧? 不要看实际时间,要看仿真给出的时间.....因为你的PC实在是太快了,KEIL仿真要比实际目标快的多..................

网友:
怎么看仿真时间啊.
我就是对着电脑时钟来看的啊.我说怎么都没10S呢.

网友:
lgy198612
首先要计数准确的话不要用12M,要用11.0592M。用12M还不如用C写得了

------------------------------------------------------------

1  11.0592是用于波特率的特殊晶振,12M用于定时才是对的。
2  只要对编译器熟悉,C也可以写出很准确的定时程序的,而且可读性要强得多。

网友: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外部中断0入口
SJMP IF0BREAK
  ORG 0030H            ;程序的开始地址
MAIN:
SETB EA              ;设置让外部中断0起作用,硬件初始化
SETB ET0            ;计数器0溢出中断设置
SETB PT0            ;设置为最高优先级

MOV TMOD,#01H        ;设置计数器0工作为方式1,16位计数器
MOV TL0,#0B0H        ;设置计数器0初值,12MHz频率,计数器50ms执行一次就溢出中断
MOV TH0,#3CH

MOV R0,#200        ;循环20次为1S,200次为10秒

SETB TR0
FINISH:  SJMP $

;子程序:IF0BREAK
;功能:计数器0溢出中断入口
IF0BREAK:
CLR ET0                    ;关闭中断响应
CLR TR0                    ;停止计数器
MOV TL0,#3CH
MOV TH0,#0B0H
DJNZ R0,EXIT              ;满10s就把P1.0位置反,方便查看结果
JB P1.0,SP1                ;如P1.0=1->SP1
SETB P1.0
LJMP STARV                ;跳转到赋初值的地方
SP1:
        CLR P1.0
STARV:                              ;200次完毕后重赋初值
MOV R0,#200
MOV TL0,#3CH
MOV TH0,#0B0H
EXIT: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
        SETB ET0              ;启动中断
RETI

END

编译完后直接用proteus仿真运行,在我的机子上可以正常运行,P1.0每10秒翻转一次

网友:
由于时间10s很长,定时器需中断多次,时间精确性要求并不高,可以考虑使用软件延时,代码如下:

sbit  P10 = 0x90;
unsigned char i,j,k;
for(i=100;i>0;i--)
for(j=200;j>0;j--)
for(k=247,k++;k>0;k--);  //进行简单补偿,使时间精度更高些
P10 =!P10;

延迟时间为10.000308秒,精度在大部分场合均可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lgy198612
首先要计数准确的话不要用12M,要用11.0592M。用12M还不如用C写得了

------------------------------------------------------------

1? 11.0592是用于波特率的特殊晶振,12M用于定时才是对的。
2? 只要对编译器熟悉,C也可以写出很准确的定时程序的,而且可读性要强得多。

11.0592对通讯的波特率来说是定时很准确的,分频系数都是整数,但对于精确定时,12MHz更好用,在89c51上12MHz定时的最小分辨率为1us, 而11.0592MHz定时的最小分辨率为1.0850694444us

网友:
KEIL仿真时间是不准的,若要在里面实时仿真需下插件,建议用proteus,最好用硬件。
程序基本无错,可定时十秒稍多一点,因你在每次进中断时均关闭定时器,而中断结束才开启,中程序实行是需要时间的,不过此时间极短,定时十秒无伤大雅,若要精确定时最好在定时器赋予初值时立即开启,而TL0的初值也需要做稍微调整。

网友D:
楼上很对,要精确,则需考虑中断语句执行所占用的时间,计算每条指令占用的机器周期,重新计算初值。

没仔细看你的程序,可以烧录后看看实际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很对,要精确,则需考虑中断语句执行所占用的时间,计算每条指令占用的机器周期,重新计算初值。

没仔细看你的程序,可以烧录后看看实际情况

楼上正解

网友:
C语言: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晶振12MHz  定时50ms

网友:
1.应该直接学C语言,汇编太费劲
2.中断要短,养成好习惯
3.定义变量,而不要用寄存器地址
mian:
..........
cc:
   jb t0_f,dd
   jmp cc
dd:
   clr t0_f
   djnz timer1,cc
   mov timer1,#200
   cpl p1.0
   jmp cc

IF0BREAK:
   setb t0_f  设置标志
   MOV TL0,#3CH
   MOV TH0,#0B0H
reti

网友:
用定时器来定10S钟,为什么还要写入初值进去呢,直接等着他进中断就行了啊,你可以根据晶振的频率计算出每次定时器溢出的时间,然后溢出多少次就到十秒了嘛,哪有这么复杂!

网友:
顶10楼。
想定时准,得用11.0592MHz晶体而不是12MHZ。

网友:
考虑中断语句执行时间。在KEILL上仿真,观察语句执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