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wince6 可用的输入法。

楼主:
RT 随身带的输入法不好用,谁能推荐一个,或这给个地址。一定要能能用啊。

网友:
拼音的,我一款 也没有找到啊
手写的也要。

网友A:
手写的我有一款,不过还是测试版的,商用恐怕还有版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写的我有一款,不过还是测试版的,商用恐怕还有版权问题…

能不能给我一份看看,手写的。
商用的我们可以买啊。现在是找都找不到啊。只找到了捷通手写的。没有拼音输入的,类似计算机的搜狗输入法似地,比较好用的。

网友:
邮箱,nneverli@163.com

网友:
http://www.uushare.com/user/arm9home/file/2193189
试试蒙恬输入法

网友:
这个输入法怎么装啊?解压后四个分组压缩文件。 顺序不知道啊

网友:
wince6 拼音输入法

网友:
5.0下用的手写输入发,但是好像没有源码

网友:
哦,这是个迷啊

网友A:
楼主,你可以找“捷通全屏手写输入法”,我现在用的就是它…非常实用,支持360度书写…

网友B:
我用蒙恬输入法但是不是很流畅~是触摸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蒙恬输入法但是不是很流畅~是触摸驱动的问题~?

这个输入法我也用过,也出现了你这个问题,估计是触摸屏的问题,可能是硬件,也可能是软件。因为触摸屏点住一个点不动,也可以看到鼠标在闪动。可以在硬件上加几个电容试试。在触摸屏的四根线上。小电容,0点0几uF,具体大小我也不知道,你试试,呵呵,把结果说下。

网友:
软件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可以找“捷通全屏手写输入法”,我现在用的就是它…非常实用,支持360度书写…

我的是wince6也支持吗? 之前装了一个不行,你能把你现在用的发给我一份吗?
nneverli@163.com 谢谢
你的头像是不是先知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