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cc提示carriage return in preprocessing directive

楼主:
我在PC上用Redhat自带的gcc编译通过的一段程序改用arm-elf-gcc编译
在处理头文件的时候遇到carriage return in preprocessing directive的错误信息
问题行都是预编译指令
#ifndef mode_h
#define mode_h "$Id_$"
#endif

这是什么原因呢?回车有问题?
我查了一些帖子好像说是dos2unix中的问题??一头雾水所以来请教前辈们
谢谢!~

网友:
我换了个toolchain配置好环境变量后也出同样问题
期待中...

网友:
擦,解决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对啊,怎么 解决的啊??
楼主分享下,谢谢

网友:
dos2unix转换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