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注册表中哪里可以更改系统时间?

楼主(2009-08-13):
wince 注册表中哪里可以更改系统时间?
我想在wince 注册表中设置系统时间并且生成NK,这样档NK重新烧写后,显示为设置的值,而不是一个随机的值。
请问什么键可以更改系统时间?
注册表
wince

网友A:
把注册表导入,然后找到系统时间的注册表项,修改就OK了啊

网友B:
这个不是在注册表里修改的,要修改代码。

网友C:
OEMSetRealTime
代码里面改

网友:
感觉楼主是要设定时间丢掉后的初始时间,对吗?

网友D:
LZ是想修改系统初始时间吗
这个不在注册表中更改

网友E:
注册表没有看到这个哦。

网友F:
是要通过代码来修改的

网友G:
不明白LZ的意思...

网友H:
我也想在注册表里是不能修改的。如果在代码里修改,如何保证WINCE正常启动后,修改了系统时间,
下次启动后,会将这次修改的时间覆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