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串口蓝牙

楼主:
各位达人朋友,

      小弟现有通过UART1(COM2)接口的蓝牙模块一块,该模块已经可以正常工作(我通过串口1发送了特定字符给该模块,该模块正确回复,表示已经正常工作),但是“扫描设备”时提示没有蓝牙设备控制器,也就是说系统并没有发现外接了这样一块蓝牙模块。我查了有关资料,发现只要在注册表中正确设置了bthuart.dll驱动程序的注册表项就应该可以了,另外,我的UART1串口的驱动程序也已经测试通过。注册表项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Transport\BuiltIn\1]
        "driver" = "bthuart.dll"
        "name" = "COM2:"
        "baud" = dword:1c200 //115200
        "resetdelay" = dword:1388

各位朋友,谁做过这方面的东西,谢谢不吝赐教。还有一个问题:PSKEY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來你應該是用CSR的chip~
pskey中放置你想丟到chip裡的設定
要自己做download pskey到chip中
你藍芽才能正常動作~

网友:
GM好像前段时间调试过的,楼主可以去请教一下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來你應該是用CSR的chip~
pskey中放置你想丟到chip裡的設定
要自己做download pskey到chip中
你藍芽才能正常動作~

PSKEY在WINCE中是怎么实现的?如何download?

网友:
做一个关注,很多东西没玩过啊!

网友:
WINCE系统到底如何才能识别出外接了一个串口蓝牙模块呢?

网友:
没有人做过吗?

网友:
gooogleman 上次弄好了,搜索一下他的帖子,楼主的注册表都不对。

网友:
还有,看样子楼主看样子是AT命令固件蓝牙,嘿嘿。因为你用串口直接操作都可以。
微软协议栈的才能用搜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看样子楼主看样子是AT命令固件蓝牙,嘿嘿。因为你用串口直接操作都可以。
微软协议栈的才能用搜索的。

我设想的是只要外接了该蓝牙模块,利用微软的协议栈可以直接工作,只要修改一下注册表之类的东西,不需要其他工作。

网友:
mark,我问清楚了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看样子楼主看样子是AT命令固件蓝牙,嘿嘿。因为你用串口直接操作都可以。
微软协议栈的才能用搜索的。

我设想的是只要外接了该蓝牙模块,利用微软的协议栈可以直接工作,只要修改一下注册表之类的东西,不需要其他工作。

有些蓝牙模块是根本不依赖于微软的协议栈的,当做一个串口设备操作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最好问模块厂商,每家都不一样,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网友B:
找个支持微软协议栈的蓝牙固件的。
你这个不能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支持微软协议栈的蓝牙固件的。
你这个不能用,呵呵

这个模块在XP下就是即插即用的,应该是支持微软协议栈的,但是在wince下死活都是找不到控制器。

网友A:
NAME:PSKEY_BDADDR (0x0001)
SUMMARY:Bluetooth address
TYPE:bdaddr
DEFAULT VALUE:{ 0x00A5A5, 0x5b, 0x0002 }
==============================================
pskey.txt內容就像上述例子  描述很多可以調的集合
你可能會把你需要更改的部分寫到一個pskey.psr檔之類的
在bthuart.dll實現載到chip中 以上述例子 你就是把bt address寫入chip
你說你送特定字元有回覆  請問是HCI CMD嗎 ?
如果是這樣 應該就是你沒有把chip需要的pskey填入
造成掃不到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ME:PSKEY_BDADDR (0x0001)
SUMMARY:Bluetooth address
TYPE:bdaddr
DEFAULT VALUE:{ 0x00A5A5, 0x5b, 0x0002 }
==============================================
pskey.txt內容就像上述例子 描述很多可以調的集合
你可能會把你需要更改的部……

不是HCI CMD命令,而是供应商告诉我的用于测试蓝牙模块是否正常工作的4个字节数字。
另外,供应商告诉我不用进行PSKEY操作。
还有,“在bthuart.dll實現載到chip中”什么意思?

网友:
我是認為不太可能不需要pskey,
你總應該有要調baudrate,bt address,pcm等等
不太可能只用default值ㄧ招打天下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