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 小抖动 的问题!

楼主:
while (1)
{
        WaitForSingleObject(gPwrButtonIntrEvent, INFINITE);

        if (gOffFlag == FALSE)
        {
                if (PBT_IsPushed())                        /* To Filter Noise                                */
                {
                        Sleep(200);

                        if (PBT_IsPushed())
                        {
                                //RETAILMSG(1, (TEXT("::: Back Light On/Off \r\n")));
                        }
                        else
                        {
                                // Soft reset and standard suspend-resume both start with suspend for now.
#if (WINCEOSVER >= 400)
                                // call whichever shutdown API is available
                                if(gpfnSetSystemPowerState != NULL)
                                {
                                        gpfnSetSystemPowerState(NULL, POWER_STATE_SUSPEND, POWER_FORCE);
                                }
                                else
                                {
                                        PowerOffSystem();
                                }
#else
                                PowerOffSystem();
#endif

                                // Give control back to system if it wants it for anything.  Not in
                                //  power handling mode yet.  All suspend and resume operations
                                //  will be performed in the PowerOffSystem() function.
                                DriverSleep(0, FALSE);
                        }
                }

                InterruptDone(SYSINTR_POWER);
        }
}

上面是三星的 IST 代码,我读不懂的是处理 小抖动 这块:

就是两个 PBT_IsPushed() 之间延时 200 毫秒这里,

麻烦兄弟们分析解释一下这里是咋回事!

网友A:
加延时消抖,主要是因为在进入该IST线程时,该中断已经被屏蔽掉了,
直到InterruptDone()后才重新打开,
所以,这中间即使有抖动也不会多次触发中断。

网友:
可为什么 PBT_IsPushed() 第一次为真执行,而第二次却为假执行。

网友B:
这代码是想做短按关机,长按关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代码是想做短按关机,长按关背光???
对,200ms 之后发现还是按下就可以做一些动作
引用 网友A:
加延时消抖,主要是因为在进入该IST线程时,该中断已经被屏蔽掉了,
直到InterruptDone()后才重新打开,
所以,这中间即使有抖动也不会多次触发中断。

赞同,因为第一次扑捉到中断后,在ISR就会屏蔽这个中断,以后由于抖动,但是中断屏蔽了,所以就不必去抖动了。

那个延时不是去抖动的,而是读是否还按着键盘。

网友:
第一个PBT_IsPushed()是去抖的,如果是因为抖动而进入中断IST,就不做任何处理。

Sleep(200)是确认200ms后的按键状态,用以区分长按和短按,
如果是长按做相应的处理,如果是短按则做另外的处理。
从代码看起来,长按是关闭背光,短按是关闭系统。

网友:
罗索两句,我没看你代码,本人处理抖动的做法就是按下之后至一个标志为1,在标志为1和按键同时有效才认为按键弹起,至于延迟问题就让线程里循环代码里去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