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process的问题

楼主:
小弟现要把一段Verilog的程序转成vhdl,用的是X-hdl软件,
always@(negedge cloc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cnt <= 6;
        else
                if(cnt >= 5)
                        cnt <= 0;
                else
                        cnt <= cnt + 1;
end

转出来后是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clock'EVENT AND clock = '0') OR (reset'EVENT AND reset = '1');
      IF (reset = '1') THEN
         cnt <= "110";
      ELSE
         IF (cnt >= "101") THEN
            cnt <= "000";
         ELSE
            cnt <= cnt + "00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报的错是
Error (10628): VHDL error at control_vhd.vhd(81): can't implement register for two clock edges combined with a binary operator
我的理解是一个2个时钟的沿不能再一个wait until 中,小弟稍稍懂一点,于是改了改
PROCESS( clock,reset )
   BEGIN
      if(  reset = '1' ) then --复位的上升沿
         cnt <= "110";
      ELSif(clock ='0' ) then--时钟下降沿
         IF (cnt >= "101") THEN
            cnt <= "000";
         ELSE
            cnt <= cnt + "00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可结果不对,也不知道要怎么改了
高人出来帮帮我吧!

网友:
VHDL里面时钟下降沿
clk'event and clk = '0',或
clk ='0' and clk'last_value='1' 或
falling_edge(clk)
你试试,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p_div2 : process (clk_i, rst_n_i)

  begin  -- process
    if rst_n_i = '0' then
      a <= '0';
    -- activities triggered by rising edge of clock
    elsif clk_i'event and clk_i = '1' then
      if  stop_i = '0' then
        a <= 1;
      else
        a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参照这样写试试

网友:
对,就是三楼这样写的

网友:
异步复位,不需要检测边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