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驱动IoSetCompletionRoutine向回调传值问题.

楼主:
NTSTATUS DefaultDispatch(PDEVICE_OBJECT pDeviceObject,PIRP pIrp)
{
    IRPCompleteCallBackArg *cbArg;//传到回调中的结构参数
    switch (irpStack->MajorFunction)
    {
        case IRP_MJ_CREATE:
         cbArg=(IRPCompleteCallBackArg*)ExAllocatePool(PagedPool,sizeof(IRPCompleteCallBackArg));
        cbArg->create_IrpStack=irpStack;
        cbArg->queryIrp=query_irp;
        cbArg->sourceDevice=srcDevice;

         IoSetCompletionRoutine(pIrp,CompletedFunction,(PVOID)cbArg,TRUE,TRUE,TRUE);
          break;
     }
......略....

回调函数:
NTSTATUS CompletedFunction(PVOID context)//
{
//问题出在这里,这里的context为什么一直是NULL,无法将值传过来...
        IRPCompleteCallBackArg *cbArg=(IRPCompleteCallBackArg*)context;
        ASSERT(cbArg);
KdPrint(("---=== %s \n",str));
        //KdPrint(("完成函数被执行 IRP指针:0x%x 源设备指针:0x%x IRP栈指针:0x%x...\n",cbArg->queryIrp,cbArg->sourceDevice,cbArg->create_IrpStack));
        return STATUS_SUCCESS;
}

回调函数中的上下文参数总是NULL,,,,也就是说没有将参数传入回调函数中...如何将内容传入回调函数中???

网友:
人都哪里去了??????????

网友:
Context必须用非分页内存.

网友:
我在非分页内中申请空间也试过了,一样传不过去.
如下代码也是不行:
cbArg=(IRPCompleteCallBackArg*)ExAllocatePool(NonPagedPool,sizeof(IRPCompleteCallBackArg));

在回调中一样得不到参数.

我看的一个tdifw里面申请的并不是非分页内存.为什么他的却可以??

网友:
太没人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