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 touch & mouse无法实现左键功能

楼主:
求教!6410 PM BSP编译完成后,触摸屏出现奇怪现象,正常应该能实现鼠标左键单击或双击的功能,结果实现却是鼠标右键功能,用USB鼠标也无法实现单击或双击,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
右键是左键的长按吧?
有点奇怪的问题。

网友A:
6410改2个参数就可以了,不知道LZ是哪个平台。

网友:
我用的是三星的PM包,也就是MLC的,请教是哪两个参数,谢谢

网友:
研究很长时间都有点抓狂了,各位老大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给点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10改2个参数就可以了,不知道LZ是哪个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