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开发触摸屏程序,出现飘屏!急求解决办法!

楼主:
我用ARM板测试一个触摸屏程序,偶尔出现飘屏!
源码如下:

#include "def1.h"
#include "2440addr.h"
#include "2440lib.h"
#include "config.h"

#define REQCNT 30
#define ADCPRS 9        //YH 0627
#define LOOP 1

void  AdcTsAuto(void);

int TouchPanelCnt=0;  // 触摸屏次数的记录

struct TouchLocation
{
        volatile int x;
        volatile int y;
}TPxyLocation = {0,0};
volatile int test_x;
        volatile int test_y;
INT8U ts_status;//触摸屏的状态(校准还是测试)
//static U16 ts_lefttop_x,ts_lefttop_y,ts_rightbot_x,ts_rightbot_y,ts_leftbot_x,
                   //ts_leftbot_y,ts_righttop_x,ts_righttop_y;
struct TouchLocation TestPoint[8] = {0};

extern void AdcTsAuto_Handler(void);
extern OS_EVENT  *TP_m_box;
//extern OS_EVENT  *Cal_m_box;
//extern OS_EVENT  *Lag_m_box;

//unsigned int buf[3][2];
U16 Ptx[6],Pty[6],tmp[6] = {0,0,0,0,0,0};

//U8 index = 0;
void AdcTsAuto(void)
{
         int i;
        U32 saveAdcdly;

    if(rADCDAT0&0x8000)
    {
                //Uart_Printf("\nStylus Up!!\n");
                rADCTSC&=0xff;        // Set stylus down interrupt bit
    }
    //else

        //        Uart_Printf("\nStylus Down!!\n");

        rADCTSC=(1<<3)|(1<<2);         //Pull-up disable, Seq. X,Y postion measure.
        saveAdcdly=rADCDLY;
        rADCDLY=40000;                 //Normal conversion mode delay about (1/50M)*40000=0.8ms

        rADCCON|=0x1;                   //start ADC

   for(i=0;i<5;i++)
    {
       // rADCTSC  = (1<<7)|(1<<6)|(0<<5)|(1<<4)|(1<<3)|(1<<2)|(0);

          rADCTSC=(1<<3)|(1<<2);         //Pull-up disable, Seq. X,Y postion measure.
        saveAdcdly=rADCDLY;
        rADCDLY=40000;                 //Normal conversion mode delay about (1/50M)*40000=0.8ms

        rADCCON |= 0x1;             //Start Auto conversion
        while(rADCCON & 0x1);       //Check if Enable_start is low
        while(!(0x8000&rADCCON));   //Check ECFLG
      while(!(rSRCPND & (BIT_ADC)));  //check if ADC is finished with interrupt bit

                Pty[i] = (0x3ff&rADCDAT1);
        Ptx[i] = (0x3ff&rADCDAT0);

       //OSPrintf("----- ========(%04d,%04d)=======\n",Ptx[i], Pty[i]);
    }
   // buf[3][0] =((buf[0][0] + buf[1][0] + buf[2][0])/3)*10;
    //buf[3][1] =((buf[0][1] + buf[1][1] + buf[2][1])/3)*10;
    Ptx[5]=(Ptx[0]+Ptx[1]+Ptx[2]+Ptx[3]+Ptx[4])/5;
    Pty[5]=(Pty[0]+Pty[1]+Pty[2]+Pty[3]+Pty[4])/5;
    OSPrintf(" ========(%04d,%04d)=======\n",Ptx[5], Pty[5]);

//OSPrintf("----- ========(%04d,%04d)=======\n",TPxyLocation.x,TPxyLocation.y);
     TPxyLocation.x=Ptx[5]*10;
     TPxyLocation.y=Pty[5]*10;
     //TPxyLocation.x=TPxyLocation.x*10;
    // TPxyLocation.y=TPxyLocation.y*10;

        //OSMboxPost(TP_m_box,(void*)1);
         //YH 0627, To check Stylus Up Interrupt.
         rSUBSRCPND|=BIT_SUB_TC;
         ClearPending(BIT_ADC);
         rINTSUBMSK&=~(BIT_SUB_TC);
         rINTMSK&=~(BIT_ADC);

         rADCTSC =0xd3;    //Waiting for interrupt
         rADCTSC=rADCTSC|(1<<8); // Detect stylus up interrupt signal.

                        while(1)                //to check Pen-up state
                        {
                         if(rSUBSRCPND & (BIT_SUB_TC))        //check if ADC is finished with interrupt bit
                                 {
                                        //Uart_Printf("Stylus Up Interrupt~!\n");

                                        break;        //if Stylus is up(1) state
                                }
                        }

    //Uart_Printf("count=%03d  XP=%04d, YP=%04d\n", TouchPanelCnt++, TPxyLocation.x, TPxyLocation.y);    //X-position Conversion data
        OSMboxPost(TP_m_box,(void*)1);
        rADCDLY=saveAdcdly;
        rADCTSC=rADCTSC&~(1<<8); // Detect stylus Down interrupt signal.
    rSUBSRCPND|=BIT_SUB_TC;
    rINTSUBMSK &=~(BIT_SUB_TC);        // Unmask sub interrupt (TC)
    ClearPending(BIT_ADC);
}
void Test_Touchpanel(void)
{
    //OSPrintf("ADC touch screen test\n");
    //OSPrintf("[1] calibration touch screen \n");
   // OSPrintf("Please touch the location of left top \n");
    //ts_status = TS_JUSTIFY_LEFTTOP;

    rADCDLY=50000;                  //Normal conversion mode delay about (1/3.6864M)*50000=13.56ms
    rADCCON=(1<<14) | (ADCPRS<<6);//| (0<<3) | (0<<2) | (0<<1) | (0);
        //ADCPRS En, ADCPRS Value
           rADCTSC=0xd3;  //Wfait,XP_PU,XP_Dis,XM_Dis,YP_Dis,YM_En

   // pISR_ADC = (uint32)AdcTsAuto_Handler;
   pISR_ADC = (int)AdcTsAuto;
        rINTMSK &= ~BIT_ADC;       //ADC Touch Screen Mask bit clear
        rINTSUBMSK &= ~(BIT_SUB_TC);
}

谁能帮我看看这段代码有问题麽!

网友:
呃。。。。帮你项一下吧,太专业,我还停留在OS上开发应用的阶段。。来学习学习

网友A:
仅仅是多次采样求平均还是不够的,
在求平均之前最好先去除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特别是在轻按时这个差值会很大,从而导致楼主所说的问题。

网友:
把触摸屏采样时间调大一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多次采样求平均还是不够的,
在求平均之前最好先去除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特别是在轻按时这个差值会很大,从而导致楼主所说的问题。

MARK,学习下。

网友B:
每次采样时,需要与前几次的平均值比较,差别很大的叫“野点”,应该去除。这个叫滤波;当前后两次的差值小于某个值时,这个值也不能要,这个叫去抖动。
一般来说,触摸屏 应该做 去抖动 和 滤波。
一般来说, 去抖动 和 滤波需要在驱动层做。但如果你是用linux的话,请搜索下libts,它已经在应用层帮你做得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采样时,需要与前几次的平均值比较,差别很大的叫“野点”,应该去除。这个叫滤波;当前后两次的差值小于某个值时,这个值也不能要,这个叫去抖动。
一般来说,触摸屏 应该做 去抖动 和 滤波。
一般来说, 去抖动 和 滤波需要在驱动层做。但如果你是用linux的话,请搜索下libts,它已经在应用层帮你做得很好了。

。。

网友:
果真高手如云,多谢,菜鸟先学习一下

网友:
最好先检查一下硬件,看ADC的参考电压是否稳,还是说参考电压上面有毛刺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多次采样求平均还是不够的,
在求平均之前最好先去除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特别是在轻按时这个差值会很大,从而导致楼主所说的问题。

不错的办法。呵呵。

网友:
你说的漂屏,不知有多严重,如果是开发板,用别人的程序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硬件问题造成的,也就是AD采样不稳定。软件能做的,也就是数字滤波,比如采8次,回来放到一个数据,去掉最大值,去掉最小值,然后求平均值,三星官方BSP里面的TOUCH驱动,也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刚才打错了一个字:

你说的漂屏,不知有多严重,如果是开发板,用别人的程序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硬件问题造成的,也就是AD采样不稳定。软件能做的,也就是数字滤波,比如采8次,回来放到一个数组,去掉最大值,去掉最小值,然后求平均值,三星官方BSP里面的TOUCH驱动,也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注,跟电压有点关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