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0-06-10):
msp430单片机的串口通信问题
请问各位大侠,单片机在接收中断中是一次接收一帧长度的数据么?还是分多次接收,每次大于一个字节,抑或每次只接收一个字节?
通信

网友A:
没用过这个
不过一般的单片机就一个SBUF吧,
每收到一个字节到SBUF就中断或者置标识一次
一次收多了没地方放的

网友B:
单片机上通常是一个
不过有的有缓冲,像430它的发送就有缓冲的,你送入SBUF后,发送标准就直接置位
得小心这点

网友C:
谢谢。好像一次就是一个字节。msp430f49的缓冲就一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