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次使用Evc,编译时出现问题

楼主:
本人初次使用EVC,可是编译时老时弹出这样的一个错误提示:
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t   for   the   ARMV4I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   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on   any   CPU   other   than   the   Emulator,   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a   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then   target   a   shadow   platform   pertaining   to   that   SDK.   Please   see   the   eVC   help   documentation   fo   additional   details.

一开始觉得可能没有装SDK,可把标准的SDK和pocket pc的SDK和模拟器都装上后还是不行,总是出现上面的错误提示,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还要在哪进行下配置呢?我把EVC和SDK都装在D盘上了,难道跟这也有关系吗?
哪位朋友帮我分析下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
和装在哪个盘没关系!问题是你的应用程序师基于那个cpu的,是armv41系列的cpu?如果是这样的,你的标准sdk是编译不过的!

网友:
应该是编译完成之后,在进入调试之前出现的对话框吧

      问题应该是 你的编译选项和你的模拟器的模拟的cpu不是一个类型的。

你在project忙碌下看看 应该已经生产了一个exe的文件,你如果有设备的话,把他传到设备上看能运行部

网友:
这是刚接触EVC经常遇到的问题,一般都是选择的SDK与设备或模拟器的CPU类型不匹配

注意工具栏中SDK和CPU类型的选择, 在Emulator  上运行需要Win32 Emulator,不能选择ARM等的

网友:
ARM是针对实际硬件设备的SDK

网友:
找本书,介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的,网上也有撒,需要的话我给你传一份也可以!

网友:
换成你自己系统中的SDK。。

网友:
把EVC打上SP4补丁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我现在新建了测试工程选的是Win32 Emulator,工具栏中选的也是Win32 Emulator,但编译时出现There is no device installed .Please go to Configure Platform Manger to add a device.
这个错误提示是不是模拟器没装好呀,因为我在装了EVC之后,桌面右下角出现了一个提示, 好像是设备驱动会引起系统不稳定,系统关闭了此驱动。
我想问下各位朋友是不是系统把模拟器给关了呀,那我怎么解决呢?
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

网友:
顶一下,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
和那个提法系统不稳定没有关系的

网友:
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说说你的安装过程,都安装了些什么东东?

网友:
我装了evc4.0 , evcsp4,pocketpcsdk ,Chinese  (Simplified)  Emulation  Images还有MSASYNC.EXE
我想问下楼上的朋友,是不是我evc没装好呀?

网友:
再顶下,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A: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
再向大家问个问题:我想在EVC中使用Visual Assist ,应该在EVC中怎样进行配置呢?顺便说下我的电脑里装的有vs2003和visual assi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
再向大家问个问题:我想在EVC中使用Visual Assist ,应该在EVC中怎样进行配置呢?顺便说下我的电脑里装的有vs2003和visual assist

这个不用配置吧 直接就可以用啊,我就在用着呢 vs2003,vs2005 evc vc6.0 都可以用,你的不可用的话把Visual Assist 重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