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内部逻辑结构

楼主(2009-05-30):
硬盘的内部逻辑结构
大家好,我最近在学习硬盘的逻辑结构时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由于我从Google和百度上搜的资料太零散,太浅,学习不系统,导致对这方面的知识理解混乱。于是我想求助在这方面擅长的朋友,能否提供一些系统的资料,先行谢过了。
硬盘
系统
GOOGLE
百度
知识

网友A:
需要了解内部逻辑吗?一般应用只需了解接口逻辑就行了。

网友B:
内部逻辑可以不用了解,你除非你是做硬盘的,建议你看下各种接口,目前流行SATA。
另外可以看下有关磁碟的知识,应该可以了解内部的一些运行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