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8SC0104CIIC通信怎么操作?

楼主(2009-02-01):
AT88SC0104CIIC通信怎么操作?
哪位大吓操作过AT88SC0104CIIC?它的通信是和普通EEPROM一样操作吗?
通信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因为I2C通信是标准的

网友B:
但是我从datasheet中找不到它的从地址,这是怎么回事情?

网友C:
但是从datasheet中找不到它的从地址,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D:
AT88SC这个加密芯片的确没有地址,所以不能用标准I2C接口来操作,一般用两个GPIO口模拟I2C时序去操作。

网友E:
是吗?我试试看.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