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请教一个车载gps上的wince5软件应用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一个车载gps,操作系统是wince5的
但我自己网上找的大量的工具软件,在上面都用不了(50%不可用,提示非法操作),但在wince5上是能运行的。
包括一些wince5自带的工具也是一样。
打开系统的控制面板,里面好多的控制项也不能用,比方说,用户管理,系统管理,桌面什么的

请各位高手指,是不是wince5备过度的简化了?还是权限不够?
该如何解决。

机子品牌是索菱的

网友:
定制系统的时候组件不一样,驱动也不一样,等等。能通用的是少数。

网友A:
引用楼主 suhu 的回复:
我有一个车载gps,操作系统是wince5的
但我自己网上找的大量的工具软件,在上面都用不了(50%不可用,提示非法操作),但在wince5上是能运行的。
包括一些wince5自带的工具也是一样。
打开系统的控制面板,里面好多的控制项也不能用,比方说,用户管理,系统管理,桌面什么的

请各位高手指,是不是wince5备过度的简化了?还是权限不够?
该如何解决。

机子品牌是索菱的
……

但我自己网上找的大量的工具软件,在上面都用不了(50%不可用,提示非法操作),但在wince5上是能运行的。

--------------》什么意思??

网友B:
但在wince5上是能运行的。
包括一些wince5自带的工具也是一样。
这个怎么理解?是说在你的5.0的平台上调试的时候没有问题嘛?

OS->SDK->APP
嵌入式系统的应用程序不具有通用性,如果有源码可以移植,否则就要看OS和SDK是否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suhu 的回复:
我有一个车载gps,操作系统是wince5的
但我自己网上找的大量的工具软件,在上面都用不了(50%不可用,提示非法操作),但在wince5上是能运行的。
包括一些wince5自带的工具也是一样。
打开系统的控制面板,里面好多的控制项也不能用,比方说,用户管理,系统管理,桌面什么的

请各位高手指,是不是wince5备过度的简化了?还是权限不够?
该如何……

在ce5的模拟器中都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在wince5上是能运行的。
包括一些wince5自带的工具也是一样。
这个怎么理解?是说在你的5.0的平台上调试的时候没有问题嘛?

OS->SDK->APP
嵌入式系统的应用程序不具有通用性,如果有源码可以移植,否则就要看OS和SDK是否一样了。

那为什么,我各种版本,各种品牌的gps导航软件反到都能正常使用呢?反倒是各种小工具用不了。而且有些工具是运行后,在执行某个操作时出现""非法操作""的提示

我所有的软件都是在ce5模拟器中正常的.

网友:
小工具使用了CE使用没有带的组件

导航软件,一般都不使用这些组件的

网友:
应该是 操作系统缺少某些组件造成的,跟权限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