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AD9822?

楼主:
请教高手,现在正想用AD9822这个芯片,看了一下芯片资料,有些疑问:就是SDATA、SCLK、SLOAD这三个SPI口,我要设置的内部寄存器有四个,是要分四次设置吗?还有设置SPI口和AD9822的工作时序间有什么先后顺序吗? 多谢高手!

网友:
不了解这个芯片,设置寄存器肯定是发四次设置的。

网友:
没有用过,对于这个东西,如果是有SPI接口的单片机就好办。如果没有的,那么你首先要实现SPI。

网友:
2楼的兄弟,我有SPI口的单片机,能否再详说一下吗?谢谢哦!

网友:
2楼的兄弟能否留个联系方式详谈一下,谢谢!我用CPLD实现SPI可以吗?相比较而言,是有SPI口的单片机实现容易还是CPLD实现容易呢?

网友:
高手出招啊!急啊!

网友:
引用楼主 suiyi2006 的帖子:
请教高手,现在正想用AD9822这个芯片,看了一下芯片资料,有些疑问:就是SDATA、SCLK、SLOAD这三个SPI口,我要设置的内部寄存器有四个,是要分四次设置吗?还有设置SPI口和AD9822的工作时序间有什么先后顺序吗? 多谢高手!

需要通过SPI接口去配置AD9822的内部寄存器,每次只能配置一个,4个就得配置4次。

没有用过AD9822,不过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芯片工作无非以下两种:

1.只要上电就工作,只是工作的方式、参数是内部默认的,你通过接口(比如SPI)改变内部的寄存器之后,下一个或几个时钟周期,就按照你改好的值来运行。

2. 上电后,不工作,而是等你通过接口(比如SPI)将某(几)个寄存器的某(几)个位配置了之后,才开始工作。在配置这(几)个位之前,你就可以改动你希望改动的寄存器,这样一旦开始工作,就按照你改动了的参数值来运行。

cpld或者单片机倒没什么差异。前提是cpld的spi的ip核你得确保是经过验证确认的,不然调试很痛苦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CPLD的SPI的IP核是什么意思呢?能否再详细说一下?谢谢啊!

网友:
你想用cpld进行spi通讯,那你得在cpld里面实现spi相关的基本配置吧,比如端口、寄存器,不管用图形方式,还是VHDL,Verilog,SystemC的哪种,都要实现一个SPI控制器,你才可以与外部的SPI设备通讯的。这个SPI控制器就是IP核。

刚接触cpld吧,去www.opencores.org看看,有现成的SPI核。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兄弟,留个联系方式吧,行不?61117306是我的QQ,还想多多指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兄弟,留个联系方式吧,行不?61117306是我的QQ,还想多多指导呢。

我觉得楼主还是找个SPI的例子看看就明白了。

这个例子相当多啊。

网友:
CPLD模拟SPI的例子我手上很少,我会看得。还是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