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断的执行过程

楼主:
一般申请一个中断IST的过程:
比如外部中断:
1、打开中断
2、创建事件
3、申请中断号
4、绑定中断和事件
5、创建线程
6、在线程中waitfor(Event)
7、关中断,处理中断
--------------------------
请问:在这个执行过程中
的ISR的执行顺序是怎么样的呢?
即:OEMInterruptEnable、OEMInterruptDisbale、OEMInterruptDone、
这三个函数的调用顺序????
我的理解应该是先调用OEMInterruptDisbale(),将中断禁止,再OEMInterruptDone()处理中断,
最后OEMInterruptEnable()重新使能中断,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谢谢各位!

网友A:
顺序是OEMInterruptEnable、OEMInterruptDone、OEMInterruptDisbale
InterruptInitialize初始化会调用OEMInterruptEnable使能中断并且绑定中断和事件。
通常OEMInterruptHandler(也就是ISR)会相应中断并屏蔽中断
IST中处理完中断后就会,InterruptDone会调用OEMInterruptDone,来告知本次中断处理完成。
InterruptDisalbe 来告知禁止中断。

网友:
如上ISR中已经把中断屏蔽了,处理完后,OEMInterruptDone才是会重新使能中断,并不处理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序是OEMInterruptEnable、OEMInterruptDone、OEMInterruptDisbale
InterruptInitialize初始化会调用OEMInterruptEnable使能中断并且绑定中断和事件。
通常OEMInterruptHandler(也就是ISR)会相应中断并屏蔽中断
IST中处理完中断后就会,InterruptDone会调用OEMInterruptDone,来告知本次中断处理完成。
InterruptDisalbe 来告知禁止中断。

最后调用InterruptDisalbe 将中断禁止?
可是下次中断再来的时候(比如按键再次按下),不会调用INTERRUPTINITIALIZE了
就不会调用OEMInterruptEnable把中断打开
那么怎么进入中断处理IST呢?

网友:
我没使用OEMInterruptEnable之类的函数,都是自己通过控制相关寄存器来使能或者禁止,不清楚这么直接操作而不通过系统调用会有什么弊端。
我觉得这三个函数具体调用时机应该先通过查找一下help看看这三个函数到底都做了些什么,然后根据自己的驱动在合适的位置使用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调用InterruptDisalbe 将中断禁止?
可是下次中断再来的时候(比如按键再次按下),不会调用INTERRUPTINITIALIZE了
就不会调用OEMInterruptEnable把中断打开
那么怎么进入中断处理IST呢?

例如键盘驱动,是在键盘驱动Deinit的时候,才调用InterruptDisable。
你看它IST最后会InterruptDone 来重新开启中断。

网友:
看一看OAL 相关的OEM函数实现就知道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就知道在何时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调用InterruptDisalbe 将中断禁止?
可是下次中断再来的时候(比如按键再次按下),不会调用INTERRUPTINITIALIZE了
就不会调用OEMInterruptEnable把中断打开
那么怎么进入中断处理IST呢?

例如键盘驱动,是在键盘驱动Deinit的时候,才调用InterruptDisable。
你看它IST最后会InterruptDone 来重新开启中断。

哦,明白了
一般驱动都会在disable一个特定中断的时候调用InterruptDisable
当中断退出的时候都是调用InterruptDone(调用ISR中的OEMInterruptDone)重新使能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