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奇怪问题,高手进!

楼主:
I2C线上挂了3个器件,2个正常工作,有一个对它发送读写指令时,它能回应ACK信号,但是读写却得不到正确的值。

而我用另一个CPU控制时,却可以。另一个CPU不是我做的,但是我抓它的时序和我是一样的!  有谁知道吗?

网友:
I2c的频率是多少,模拟的还是硬件的I2C接口,你用的什么抓它的时序,怎么判断和你的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帮忙

1、I2C的频率是50HZ
2、硬件的I2C接口有一个芯片不行,但是另一个CPU不是我做的,不知道他怎么操作
3、我用示波器抓的,0,1都很清晰,没有过冲和毛刺

但是据我分析,我CPU的硬件I2C的上升时间达到了2uS,而另一个CPU出的I2C的上升时间只有40nS,
这是我观察波形后的唯一区别了(可能有遗漏),I2C对上升时间要求这么严格吗?  他不是只要在CLK的‘0’跳变数据,‘1’保持数据就行的?

网友A:
看起来是上拉有问题。还有看看芯片支持的工作电压和CPU外设支持的电压是否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上拉有问题。还有看看芯片支持的工作电压和CPU外设支持的电压是否匹配。

匹配的,这个是肯定要注意的问题,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帮忙

1、I2C的频率是50HZ
2、硬件的I2C接口有一个芯片不行,但是另一个CPU不是我做的,不知道他怎么操作
3、我用示波器抓的,0,1都很清晰,没有过冲和毛刺

但是据我分析,我CPU的硬件I2C的上升时间达到了2uS,而另一个CPU出的I2C的上升时间只有40nS,
这是我观察波形后的唯一区别了(可能有遗漏),I2C对上升时间要求这么严格吗?? 他不是只要在CLK的‘0’跳变数据,‘1’保持数据就行的?

就说你最后说明的问题   这个时间相差这么大   很值得怀疑?
还有  不是有两个I2C的器件可以操作吗?和这个操作有问题的器件一样吗?
建议横向  纵向都做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帮忙

1、I2C的频率是50HZ
2、硬件的I2C接口有一个芯片不行,但是另一个CPU不是我做的,不知道他怎么操作
3、我用示波器抓的,0,1都很清晰,没有过冲和毛刺

但是据我分析,我CPU的硬件I2C的上升时间达到了2uS,而另一个CPU出的I2C的上升时间只有40nS,
这是我观察波形后的唯一区别了(可能有遗漏),I2C对上升时间要求这么严格吗?? 他不是只要在CLK的‘0’跳变数据,‘1’保持数据就行的?

就说你最后说明的问题? 这个时间相差这么大? 很值得怀疑?
还有? 不是有两个I2C的器件可以操作吗?和这个操作有问题的器件一样吗?
建议横向? 纵向都做对比。

一样的,和正确操作的时候,时序都一样

网友D:
2uS?上升时间怎么会那么长?

网友E:
硬件的I2C都不行,那要看看你的协议了
是什么单片机什么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2uS?上升时间怎么会那么长?

我将上拉电阻调低,现在上升时间和正确读写的情况下一样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件的I2C都不行,那要看看你的协议了
是什么单片机什么器件

主器件是AT91RM9200,从器件是AT24LC512,PCA9539,SII9013
前两个无论如何都可以正常读写,第三个我不能正常读写,但是另外一个CPU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硬件的I2C都不行,那要看看你的协议了
是什么单片机什么器件

主器件是AT91RM9200,从器件是AT24LC512,PCA9539,SII9013
前两个无论如何都可以正常读写,第三个我不能正常读写,但是另外一个CPU可以

另外一个CPU是fujitsu的单片机,代码不是我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