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开机logo

楼主:
大家好!
    最近想在wince启动时显示logo界面,不知道怎么操作,望大家指点具体操作办法,多谢了!!!

网友:
EBOOT初始化LCD并把LOGO数据送给显示的BUFFER就行了。

网友:
建议你在本坛搜索 【wince logo】
很多你想要的资料

网友:
如果是wince600,我做过6410的开机画面。就在eboot里的main函数里修改即可。

网友:
我用的是现成的开发板,在bootloader里更换图片信息

网友:
把bitmap.c文件中图片的数据改一下即可

网友:
可以在eboot里面写到显示buffer.

或者在kernel里面替换威软的bitmap.c

网友:
我的板子是直接将一张图【LOGO】,转化成bitmap.h,其实质是将图的像素值转化为LCD能显示的数组值,可以直接显示。

网友:
方法很多,随意了。。google下~祝成功~

网友:
确实
这方面有很多可以参考的资料
找一下,一定有适合你的

网友A:
谁教教我怎么弄一个动态的logo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教教我怎么弄一个动态的logo呢,谢谢了~!

多幅静态图片不停地换...

网友:
学习了.

其实也可以将LOGO转成BIN文件,放到FLASH上面,以后方便更换LOGO图片.

网友B:
在这个函数上面改就行了static void InitDisplay(DWORD LcdType)

    // Display a bitmap image on the LCD...
    //
    memset((void *)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 0, XSize*YSize*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函数上面改就行了static void InitDisplay(DWORD LcdType)

C/C++ code
    // Display a bitmap image on the LCD...
    //
    memset((void *)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 0, XSize*YSize*2);

这个函数怎么使用呢

网友:
#if  1
    memcpy((void *)EBOOT_FRAMEBUFFER_UA_START, (void *)InitialImage_rgb16_640x480, 640*480*2);
在eboot的main.c里面添加该函数
InitialImage_rgb16_640x480.h文件

网友:
可以在EBOOT中实现,也可以在KERNENL中的OAL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