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vc下使用opengl es

楼主:
想在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环境下使用opengl es, 不会用啊。我就是新建了一个 WCE Application ,在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T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 TODO: Place code here.
     GLenum texture ;
     glActiveTexture ( texture);    //只是添加了这两句
        return 0;
}

出现这样的错误
Linking...
testApp.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glActiveTextur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WinMain
emulatorDbg/testApp.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我把libGLES_CM.lib以及gl.h放在了目录文件下,而且在project->setting->link->object/library modules 中加入了libGLES_CM.lib还是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请高手指点啊!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需要把OpengGL ES相关的头文件放在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 STANDARDSDK_500 \Include\x86文件夹下。

根据你的硬件文件夹的路径名可能不同。

网友:
库文件的路径要设置正确,在网上搜下。

网友:
我已经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