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serialusbfn.dll如何加载

楼主:
在测试WINCE与PC同步时发现不成功,测试发现serialusbfn.dll没有被加载。。相应的组件和注册表项都已经添加了。不知道是不是缺了什么配置或组件?底层的驱动sc2450usbfn.dll已经加载了。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 ; erase previous 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msfn.dll"
   "InterfaceSubClass"=dword:06
   "InterfaceProtocol"=dword:50
   "DeviceName"="DSK1:"
   "FriendlyName"="Mass Storage"
; idVendor must be changed. 045E belongs to Microsoft and is only to be used for
; prototype devices in your labs. Visit http://www.usb.org to obtain a vendor id.
   "idVendor"=dword:045E
   "Manufacturer"="Generic Manufacturer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idProduct"=dword:FFFF
   "Product"="Generic Mass Storage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bcdDevice"=dword:0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USBMSFN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RNDISFN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RNDISFN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SERIALUSBFN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 ; erase previous 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Serial_Clas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
   "Dll"="serialusbfn.dll"
   "InterfaceSubClass"=dword:ff
   "InterfaceProtocol"=dword:ff
   "DeviceName"="USBFNS1:"
   "Tsp"="Unimodem.dll"
   "Prefix"="COM"
   "DeviceArrayIndex"=dword:0
   "DeviceType"=dword:0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 idVendor must be changed. 045E belongs to Microsoft and is only to be used for
; prototype devices in your labs. Visit http://www.usb.org to obtain a vendor id.
   "idVendor"=dword:045E
   "Manufacturer"="Generic Manufacturer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idProduct"=dword:00ce
   "Product"="Generic Serial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bcdDevice"=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Comm\USB\Linkage]
    "Bind"=multi_sz:"USBFNSER1"

[HKEY_LOCAL_MACHINE\Comm\USBFNSER]
   "DisplayName"="USB Driver"
   "Group"="Serial"
   "ImagePath"="serialusbfn.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USBFNSER\Linkage]
   "Route"=multi_sz:"USBFNSER1"

[HKEY_LOCAL_MACHINE\Comm\USBFNSER1\Parms]
    ; Intentionally left blank as a placeholder.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SERIALUSBFN

网友:
你这是想干嘛??为什么用了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有用了DefaultClientDriver"="Serial_Class"??如果两个同时用不行吧??你可以动态的选择一个用??

网友:
搞定了,和这没关系

网友:
恭喜啊,刚想让你看看reginit.ini文件里DefaultClientDriver是什么呢

网友:
默认取注册表后一个赋值,如果你定制的时候2种都选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