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程序编译问题

楼主:
求教:本人刚刚接触Win CE,以前也没有什么开发经验。现在自己摸索着想把6410原来BSP包里的某个驱动源程序重新编译,生成一个名字不一样但功能一样的新驱动程序,然后通过万用表看接口的高低电平来对照着源程序学习。现在源程序(复制的)、def文件、sources文件都已经弄好了,注册表项也改好了,就是不知道在VS2005中如何来编译源程序(C语言),望各位前辈指教!
已经试过建C++空项目,然后在里面编译源程序,还是不行。与原来自带的驱动比较,就是少了一个OBJ文件夹,他的源程序编译没有一点工程的痕迹,问过开发板的厂家,他们原来是用GCC来编译的,难道这不好用VS2005来解决吗?
还望各位前辈不要嫌弃分少,问题低级,帮帮我这个小菜鸟。。。

网友:
wince还能用gcc来编译,第一次听说阿
楼主用的是wince5还是wince6

网友:
我说的是驱动源程序,就是一个.C文件,我用的是6.0

网友:
编驱动不是用dll工程的
要用pb6.0

网友:
但是pb6.0现在不是已经集成到VS2005中了吗?我问的是我现在只有一个C语言程序和头文件,怎么样把这个驱动打包到BSP中,def文件、sources文件都已经弄好了,注册表项也改好了。

网友:
platform.bib 把文件加进去

网友A:
直接在BSP 文件夹下,手动建立楼主所需要的一切。

网友:
IF BSP_NOabc !
    s3c6410_abc.dll        $(_FLATRELEASEDIR)\s3c6410_abc.dll                NK            SHK
ENDIF BSP_NOabc !
我也已经加好了啊,现在就是我的源程序没有编译,没有生成OBJ文件夹

网友:
dirs文件里把编译的目录加上

网友:
也已经加好了,那是在C:\WINCE600\PLATFORM\SMDK6410\SRC\DRIVERS目录下的吧,我的新驱动名字是abc,我也在里面添加好了

网友:
把source贴出来看

网友:
!if 0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endif
!if 0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Microsoft end-user
license agreement (EULA) under which you licensed this SOFTWARE PRODUCT.
If you did not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EULA,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use
this source code. For a copy of the EULA, please see the LICENSE.RTF on your
install media.
!endif

!if "$(BSP_NOabc)" == "1"
SKIPBUILD=1
!endif

RELEASETYPE=PLATFORM

PREPROCESSDEFFILE=1

TARGETNAME=s3c6410_abc
TARGETTYPE=DYNLINK
DEFFILE=abc.def
DLLENTRY=DllMain

INCLUDES=$(INCLUDES);\
    $(_TARGETPLATROOT)\src\drivers\DMA\s3c6410_dma_lib;

TARGETLIBS=\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DriverLib.lib

SOURCELIBS=\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s3c6410_dma_lib.lib    \

SOURCES=\
    abc.c

网友:
也没问题阿

rebuild整个bsp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BSP 文件夹下,手动建立楼主所需要的一切。

难道编译生成的也能手动创建?该手动的我基本上都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问题阿

rebuild整个bsp试试吧

呵呵,还是麻烦前辈了,我再试着用其他的编译看看

网友:
要在BSP中添加驱动程序,编写源程序用VS2005开发环境,打开VS2005后要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新建一个工程吗?什么类型的工程?

网友B:
create wince os design project

网友:
引用 网友B:
create wince os design project

暮然回首,发现自己走了这么多的弯路。找PB6.0找了好久了,现在才惊觉原来每次定制内核的时候我都在用它,感谢楼上,问题解决了,直接跟在这个工程下编译就行了,呵呵,谢谢前辈指点,今天的任务完成,非常开心!

网友:
原来是smdk6410.pbcxml目录里没有添加,终于能够在VS中看到这个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