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用什么笔记本.现在 一般的笔记本都没有串并口

楼主:
如题.

做ARM开发,有时候会用到串并口,现在 的笔记本一般都没有,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我听朋友说,用转接口不太稳定.最好用台式机,不过我还是想换个带串并口的笔记本,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
用扩展卡即可,或者JLINK等。

网友:
还在?   JLINK没用过  看LS说应该很不错,我还在用H-JTAG

网友A:
那东西好用不。。多少钱呢,

网友:
用USB转串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东西好用不。。多少钱呢,

速度很快,断点设置无限制,山寨版的jlink只要100多,蛮好用的。

至于串口,买个扩展卡,100元左右吧。
用USB转串口极为不稳定,也要几十元吧。

网友:
USB转接口,不过注意针脚数目,以及公线母线

网友:
扩展卡转并口可以吗?

网友:
JLINK之类的不是USB接口么?串口的话,搞个转换器就成了。

网友:
戴尔 d610,我正想入手,把台式丢了,城市里跑来跑去极不方便,何况调调代码,配置也不用那么高

网友:
戴尔 D630有串口,非常好用,不过现在停产了

网友:
D630不错的,我们公司标配,带有串口

网友:
不知道价格是多少呢。没找到。

网友:
淘宝上
Jlink V7。。120左右。

网友:
带 串口的 贵点 大概200.。。。

网友:
用ibm x31 或者x32把带并口 加个usb转串口的 我就在用 还不错哈哈

网友:
D630可没并口哦

网友:
真不好找这样的东东。

网友:
以前用Dell Latitude D510,有串口,现在用lenovo thinkpad就没有串口了,偶尔用usb转串口模拟

网友:
戴尔Latitude D630

网友:
俺也用D630,听说可能烧显卡,升级了BIOS,结果风扇响了。
并口不能用USB转吧,上次想接jtag,买了条USB转接线,只能接打印机。
看来转并口只能用PCMCIA卡了

网友:
串口可以用USB转,并口就麻烦了,笔记本上很难扩展了

网友:
因为小弟要做驱动。经常用到串并口,所以想找个,哎,真难啊。

网友:
并口不知道

USB转串口,好用

网友:
还是用转接口比较划算,为了这两个口买个笔记本有点亏

山特的usb转串不错,好像是70左右

并口的话没转过

网友:
联想昭阳系列有一款就带串口,

网友:
扩展串口三种选择:
1.pcmcia扩展串并卡,但这种接口较老,很多笔记本已不带了。
2.express card扩展串卡。
3.usb转串口线。使用CH341/CH340芯片做的串口支持wince驱动,驱动兼容常用的串口软件。
上面三种方法,花费几十元吧。

网友:
看来大家都没怎么用带串并口的笔记本啊。哎。。。

网友:
以前用过

hp的 6120

网友:
很老的机器。。

网友:
USB转串口的确爱死机

网友:
等十一去卖电脑的地方转转先.如果有好的,我会向大家介绍.

网友:
目前很多台式都没串并口了
郁闷中
串口还好办啊
并口就难了

网友:
去电脑城转了下,发现果然没有。有个别的带串口,带并口的已经绝种了,看来只能用转接线之类的了。哎,就此结贴。

网友:
这里找到一个JLINK的使用视频教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ODc5ODA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