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添加触摸屏问题

楼主:
我有一个2410的板子,运行5.0的操作系统.添加了触摸屏,但触摸屏什么反应都没有.运行touchcalibrate.exe时,程序一闪而过,无法打开,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没有驱动?

网友:
你先看下有没有把触摸屏驱动加入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驱动?

应该是

网友:
加驱动 都添加那些特征项?

网友:
我查看了bsp中是有touch的,还需要如何添加呢?

网友:
在BSP中有 touch,还需要你在定制系统的时候将这个驱动添加进去

网友:
查看bib文件是否打包了DLL,查看注册表是否有相关键值

网友:
user interface里面的touch screen加了没有?

网友:
bib文件中是加上这句话吗?
IF BSP_NOTOUCH !
touch.dll                $(_FLATRELEASEDIR)\touch.dll                        NK  SH
user interface里面的touch screen加了
s3c2410x_touch.dll这个用加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