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需要完全掌握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知识会设计电路板才有找到工作的可能?

楼主:
   我看也有单位招聘单片机程序开发的,我编程有基础,通过1个月的自学自己做了一个基于DS12C887的电子时钟,对于单片机编程可以说入门了,对于芯片的时序图也会看了,单片机原理图也会看,只是模电数电是零基础,我想如果有单位找偏重程序开发的职位的话我比较适合,如果能够走进这个领域那时可以再学习模电数电知识,学习设计电路板。可是发了若干简历都石沉大海,难道非得要掌握模电数电知识之后才有找到单片机工作的可能性吗?

网友A:
我实习的 时候 情况 就和 LZ 差不多,不懂 模电数电,公司里的 开发部 确实 偏重于 编程,但你应该知道 做单片机 开发的,往往 要自己 做出个最简单 的模型 来做实验(公司 会提供 原理图)。我看到开发部其他的职员 基本都是 电子专业的,也有 计算机专业的,看LZ的 机遇了 , 祝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实习的 时候 情况 就和 LZ 差不多,不懂 模电数电,公司里的 开发部 确实 偏重于 编程,但你应该知道 做单片机 开发的,往往 要自己 做出个最简单 的模型 来做实验(公司 会提供 原理图)。我看到开发部其他的职员 基本都是 电子专业的,也有 计算机专业的,看LZ的 机遇了 , 祝福~~

非常感谢,我还有一点,就是学历低,这可能是致命软肋了,目前我能做的就是先找一个别的工作先坐着,不能在家傻等,然后业余时间充实自己的模电、数电知识,做一些作品。我是非常喜欢这个领域的,永远不会放弃进入这个领域的努力。

网友:
从我呆过的公司来看,搞MCU就必须懂电路。SCH、PCB、编程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完成的。
只有到了做ARM、DSP是软硬件才是分开的。

网友:
我们公司MCU的画板和编程是分开来的

网友B:
楼主还是要趁空余时间学习学习模电和数电,你在设计电路板的时候要考虑到管脚的电压,电流,特别是涉及到二极管和三极管的时候,学历已经不是太重要了,关键是能力

网友:
没有模数电的基础,在单片机领域是不会有很高造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要趁空余时间学习学习模电和数电,你在设计电路板的时候要考虑到管脚的电压,电流,特别是涉及到二极管和三极管的时候,学历已经不是太重要了,关键是能力

恩,一定把模电和数电知识学会,只是这需要时间,如果学历不太重要了,那么年龄重要么?我今年26岁,如果花大半年时间学习电路知识,那么学成之后再做一些作品也得27了,还有可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么?其实我原来是做.Net的,编程没有问题。只是反复做重复的项目,结果对.Net失去了兴趣,转而喜欢上了真正做底层的MCU领域以及ARM,可是年龄不知道还能不能来得及,呵呵。

网友:
搞MCU,不会PCB没关系,看的懂就行,数电模电的基本知识还是要点,需要的其实不是很多,
还要会一些基本仪器,示波器,万用表,等的使用~

一般编程和板子的调试基本都是一个人在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要趁空余时间学习学习模电和数电,你在设计电路板的时候要考虑到管脚的电压,电流,特别是涉及到二极管和三极管的时候,学历已经不是太重要了,关键是能力

恩,一定把模电和数电知识学会,只是这需要时间,如果学历不太重要了,那么年龄重要么?我今年26岁,如果花大半年时间学习电路知识,那么学成之后再做一些作品也得27了,还有可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么?其实我原来是做.Net的,编程没…

你做过.NET?
那我建议不要做单片机,可以考虑下WINCE开发,工资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