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问添加自己的WIN CE输入法图标的问题

楼主:
我的平台是2410+WINCE5.0,没有用到触摸屏(暂时没用汉字输入功能)

我已经用流驱动实现了矩阵键盘的驱动,可以实现输入数字,大小写字母和特定的功能键,使用的是sendkb_event()函数来模拟的。现在我想把数字,大写英文字母,小写英文字母,区分开来按,并可以通过按键选择输入法的状态(这个通过按键选择我也可以实现),这样问题就来了,我需要在WINCE的任务栏的输入法选项那里实现一个可控制的图标,或者在WINCE自带的大小写切换图标那里加一个可控的图标,来告诉客户现在是什么输入状态,还要通过按键来选择某一个图标显示,并把键盘调整到相应的输入模式(数字,小写或大写)进行输入。

我之前一直是画电路板和做底层的,所以在涉及到界面和应运层时就就麻爪了,问过一些网友,说是用SIP实现,我在EVC里只编写过一些用于测试驱动程序的对话框小程序,功力有限,一个星期了,毫无进展,所以特地在此请教版主和各位朋友,我如果要实现我的这个功能,都需要分几步走,都做什么,给个大的方向就行,如果有哪位前辈肯慷慨解囊提供一些代码或是工程小弟则感激涕零,谢谢

网友A:
哎,现在都是软硬兼施的人才了,不懂,帮顶

网友B:
可以去google一下Windows CE下的tray icon编程

网友C:
问下做上层开发的.帮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现在都是软硬兼施的人才了,不懂,帮顶

啥软硬兼施的,小公司,不得不一个人什么都做,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做上层开发的.帮顶下

没有,就我孤家寡人一个,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google一下Windows CE下的tray icon编程

我找了,下载了一个tpsetup.exe安装包,有925K大,不过好像是PC端的,是我下错了,还是不会用啊,请版主明示

网友:
我给你顶上去

网友:
感谢rueman_onlyme兄友情赞助

我将新开贴的内容转至此处,如下:
我现在已经通过Shell_NotifyIcon(NIM_ADD,&nid);实现了把图标显示到系统托盘上面了,而且也能删除,但是当我连续的添加删除之后我用于同步的Microsoft ActiveSync就不能同步了,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这是其一

开贴的主要目的还是想问如何从WINCE的FLASH中直接加载ICON图标文件,并生成一个指向其的够本,因为我现在是在EVC上面建立的dialog来实现的,ICON资源已经导入到了工程里面,直接用LoadIcon加载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我想在我的流驱动程序里面加载这个图标资源,可是流驱动不是基于那个图形界面做的。找了几个函数,包括LoadImage在内的函数都不支持,不知道哪位给个API或是什么方法能在流驱动里直接将ICON图标加载进程序里,不胜感激

网友:
帮你顶上去

网友:
不难吧,LZ能解决 的

网友:
没有找到,暂时先不做了,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希望在楼下续贴谢谢
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