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platform.reg等文件

楼主:
我安装好wince5.0 with platform builder后,在定制内核过程中,到了修改默认IP地址这一步时,找不到需要的platform。reg文件。这些文件应该在Hardware Specific Files下,但是我的platform builder中的Hardware Specific Files没有config。bib和platform。bib/.dat/.db/.reg文件,这些文件怎么导入呀?在编译内核时也找不到platform。bib文件,进行不下去,错误如下:
CeNlsCmp: Done. Success parsing locale file
makeimg: FATAL ERROR: Cannot open C:\WINCE500\PBWorkspaces\QQ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postproc\platform.bib
makeimg: FATAL ERROR: Cannot open C:\WINCE500\PBWorkspaces\QQ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postproc\platform.bib
BLDDEMO: QQ2440 build complete.

请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唉!没人来帮忙!是不是我的安装过程不对?

网友:
这些文件是跟你导入的bsp相关的吧,跟你的Power Builder安装过程没有关系的~

网友:
1.你的CEC文件有没有导入?
2.检查下QQ2440下是否有那几个。没有就说明是少了文件
3.检查下路径set

个人建议 仅供参考

Mercury

网友A:
CEC文件肯定导入了。这些文件都是在导入bsp时复制的SMDK2440文件夹下的files文件夹下,我的操作应该没有错,就是将光盘中的smdk2440复制到C:\wince500\platform目录下,去掉只读。不知道这些文件怎么能导入到Hardware specific files下?跟电脑的硬件没关系吧?

C:\WINCE500\PBWorkspaces\QQ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postproc\platform.bib
因该是编制内核时生成的,说找不到那就是没生成或者没Copy过来,为什么过不来呢?疯了。。。

网友:
你拷的2440bsp里面有无原来的platform.REG文件?

网友B:
你的文件是在这个路径下吗?C:\WINCE500\PBWorkspaces\QQ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postproc\platform.bib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C文件肯定导入了。这些文件都是在导入bsp时复制的SMDK2440文件夹下的files文件夹下,我的操作应该没有错,就是将光盘中的smdk2440复制到C:\wince500\platform目录下,去掉只读。不知道这些文件怎么能导入到Hardware specific files下?跟电脑的硬件没关系吧?

C:\WINCE500\PBWorkspaces\QQ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postproc\platform.bib
因该是编制内核时生成的,说找不到那就是没生成或者没Copy过来,为什么过不来呢?疯了。。。

应该存在文件夹名是否对应的问题,你尝试设置目标文件的存储目录看看,你可以搜索看看你需要的文件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文件是在这个路径下吗?C:\WINCE500\PBWorkspaces\QQ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postproc\platform.bib

不是在这,这个文件夹是编制内核时生成的,里面没有platform.bib

网友:
C:\WINCE500\PBWorkspaces\QQ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postproc这个文件夹里的文件是编内核时生成的,每次重新编译时会把里面已有的文件删除,所以复制进去也没用,会清除掉。

网友:
大家知不知道hardware specific files是指什么文件?是干什么的?

网友C:
你直接修改bsp包里files下面的platform.reg不行吗?我就是这么干的,然后在PB里选择把文件copy到release文件夹下,然后选则build current Bsp,也好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修改bsp包里files下面的platform.reg不行吗?我就是这么干的,然后在PB里选择把文件copy到release文件夹下,然后选则build current Bsp,也好使啊。

请问这个注册表文件platform.reg怎么改呀?看了半天也不会,我是新手,o(∩_∩)o...

网友:
基本的注册表文件,用文件编辑器直接打开,直接添加所需的项目

网友:
   通过你的Build信息,可以知道问题出在编译生成NK的第四个阶段(MAKEING阶段),在为平台生成最终的镜像时找不到platform.bib文件导致的。

  首先,解释一下你所问到的Hardware Specific Files是指什么文件?是干什么的?
  Hardware Specific Files是硬件特性参数,它位于PB左侧工作区的参数选项卡(ParameterView)中,保存所采用的CPU系统的硬件设置内容,对所有采用相同CPU系统的工程都起作用,主要包括config.bib、platform.bib、platform.dat、platform.db和platform.reg;

其次,platform.bib文件是存放在BSP包(对于你的就是SMDK2440文件夹)下的FILES目录中,包括有config.bib和platform.bib/.dat/.db/.reg等文件,它们在编译生成NK的第三个阶段(BUILDREL阶段)被复制到同一个目录(%_FLATRELEASEDIR%)中,如果在第四阶段没有找到该文件,那猜测应该是该文件夹目录是否存在这些文件,是否有该文件夹?

最后,想要修改这些配置文件,可用记事本等文本工作修改就可以。

小弟也刚接触WINCE不久,不知道回答是否正确,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嘛。

网友:
我的问题与楼主类似,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