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atform builder 升级问题,目的为了安装.net cf2.0或者3.5

楼主:
首先说明俺的情况,目前转嵌入式开发(wince5.0方向,手头有一块armv4 广嵌的开发版),用.net 写了个测试程序,直接拷贝到开发版上无法运行,通过IDE vs2005的部署,可以运行起来.部署的时候,发现vs会自动拷贝.net cf 相关的文件到开发版上,可是重启后就丢失了...后来查资料说需要定制os.看了俺安装的PB只有.net cf 1.0的.俺现在想让pb里面有2.0或者3.5的,看了msdn上的,目前有
Windows CE 5.0 Platform Builder Cumulative Product Update Rollup Package (through 12/31/07) 这个年更新包.看了eeworld一些问题,有人说需要安装04,05.06的年更新包后,才安装07的这样不会编译错误.

现在的问题就是,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样?如果需要这样的话,04,05,06,的年更新包哪里找?

ps:

   这位老大的好像是直接安装2007年更新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710/22/46B02590-84F6-4FD6-B1C6-CD785A9A6AC8.html 好像他的编译没有错误...

网友:
最好全装。至少我们早就装了,也没试过只装07全年是否有效。

网友:
是需要全装的,每年的解决的问题不一样

网友:
如果是开发应用程序的话,就别折腾PB了。
直接用VS2005开发好了
自动拷贝.net cf 等文件在重启后丢失,是因为楼主的板子是RAM FS,你得把这些存在一个可持续存储设备上。

网友:
我以前装了,但是现在只装了2007总和的,总之先试试看了,如果不行再补装。

网友A:
我建议就直接安装PB6的吧.以前的更新包可多了

网友:
那有没有其他年份的补丁的下载地址?嘿嘿.多谢了哈.找不到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就直接安装PB6的吧.以前的更新包可多了

好像现在pb6已经集成到vs2005里面了吧?没有单独的pb6了吧?小弟刚接触这块哈.

网友B:
使用PB6必须安装VS2005。
PB6是2005的一个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PB6必须安装VS2005。
PB6是2005的一个插件。

这个俺知道哈.谢谢.俺就是想知道升级PB5.0是否需要安装2007年以前的全年更新.如果要.那些全年更新哪里下载?

网友C:
http://msdn.microsoft.com/zh-cn/embedded/aa731256(en-us).aspx
多上微软的官方网站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msdn.microsoft.com/zh-cn/embedded/aa731256(en-us).aspx
多上微软的官方网站

俺问题里面的那个更新包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哈.俺想知道06年,05年的更新包哪里下载?莫非就是wince.net4.2之类的就是?

网友:
还是这个文章解决了哈.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837392/
而且今天通过实际升级编译下载到终端,是可以的哈.
因此安装更新包并不需要所谓的2004,或者05,等的.因为07年的已经包含了前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