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刚刚起步,有很多问题期待各位解答

楼主:
新接到wince的项目,先是在开发板上装一个wince5.0操作系统,现在已经把平台搭建好了,我想做的是把开发板上提供的wince系统跑动起来,有若干问题期待各位大侠回答(小弟有linux基础):
1、wince的bootloader是不是随着操作系统的映像生成而生成?开发板例程里面的bootloader我怎么才可以得到?
2、我现在把开发板厂商的bsp安装下来了,这个bsp里面自带了开发板的驱动程序吗?如果有驱动程序,在哪个文件夹里面呢?如果自己开发驱动,有哪些大体步骤呢?
3、开发板资料中提示,要先安装一个EBD9261GP.mis的安装文件, 再把 EBD9261(SPI TOUCH) 文件的内容复制到bsp相应文件夹中,EBD9261GP.mis是什么东西?我看了一下,EBD9261(SPI TOUCH) 文件的内容跟wince500\platform\AT91SAM9261EK\SRC\DRIVERS下的相应内容一致啊!!
小弟分不是很多,但是很期盼各位回答

网友:
莫非我的问题都很垃圾?

网友:
这个版块人少,耐心等..帮顶.我也是初学.

网友:
还有啊,开发板厂家提供的bsp安装文件是不是里面带了驱动啊?

网友:
一直用2440的开发板,不知道有没有差别~

网友:
引用楼主 lxy962301 的帖子:
新接到wince的项目,先是在开发板上装一个wince5.0操作系统,现在已经把平台搭建好了,我想做的是把开发板上提供的wince系统跑动起来,有若干问题期待各位大侠回答(小弟有linux基础):
1、wince的bootloader是不是随着操作系统的映像生成而生成?开发板例程里面的bootloader我怎么才可以得到?
2、我现在把开发板厂商的bsp安装下来了,这个bsp里面自带了开发板的驱动程序吗?如果有驱动程序,在哪个文件夹里面呢?如果自己…

1. bootloader 是wince操作系统引导程序,是上电复位最早跑的那段代码,是单独生成的,你的bsp 包里有它的源代码,自己看看;
2. bsp 包肯定有驱动程序,要不然还叫bsp?一般都在src\drivers 目录下,自己找找;如果你要增加其它的模块的话,就要自己写驱动了
建议先看看书,对wince了解一下, 看看msdn

网友A:
wince具体的开发流程是怎么样的呢?bootloader是随着操作系统的编译生成的吧?

网友:
看msdn, 那上面都写的很清楚,wince 开发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具体的开发流程是怎么样的呢?bootloader是随着操作系统的编译生成的吧?

之前那位不是说了吗?bootloader是独立的,不是说我定制个内核就会生成的,他是启动系统的最前面的程序

网友:
mis?是msi吧!一般来说是以安装包形式给出的bsp

网友:
bootloader分两部份,一个是NBOOT,另一个是EBOOT。

网友:
wince下的bootloader一般是eboot,在PB安装完后,wince源码下面:platform\你的platform名字\src\bootloader\eboot就是代码了。
EBD9261GP.mis应该是bsp,装完就有了,在plaform文件加下,应该多了一种platform。

网友:
建议耐心浏览一下你的bsp,看看它的文件组织结构,不是有linux基础吗?相通的。
手头有本入门的书,更好
没有请看help

网友:
当然你用的芯片的手册也得熟悉一下,知道一些基本的概念
how to boot
memory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