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dowsCE与PC同步问题

楼主(2010-06-09):
WindowsCE与PC同步问题
各位大虾
电脑使用同步软件是antivesync4.5, 当WindowsCE语言为英文,中文,西班牙等等时没有出现问题.
但是把WindowsCE语言设置为葡萄牙语言(巴西0416),每次启动WindowsCE时要重新设置波特率后,USB才能与电脑进行同步.
请问这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问题
电脑
波特率
巴西

网友A:
antivesync通过串口与设备连接?

网友B:
问题已经找到了,WINCE在设置语言为葡萄牙(巴西0416)时,重启WINCE时,在注册表下
找不到[HKEY_CURRENT_USE下的COMM文件夹,要再PC connection里面的设置点OK确定后才有COMM文件夹.
请问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C:
兄弟不知道,但是可以帮你顶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