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扩展TL15C255O

楼主:
各位好: 我现在在WINCE 中扩展 TL16C2550 , 现在bootloader 中 对 LSR 读 :uart+++ 14200000 B9E00000 0
test uart B9E00000
m_pData 0xB9E00000
m_pLCR 0xB9E00003
m_pData 0
lcr 0
m_pIER 0
m_pIIR_FCR 2B
m_pMCR 0
m_pLSR 0
m_pMSR 0
m_pSRC 0

上面的信息是不是不对啊 我看到手册说复位以后,lsr 第5和6位应该为1 也就是说lsr 至少为0x60吧

还有我在wince中打开串口, debug 信息 DoPutBytes wait for CritSec 4fbb4.
DoPutBytes got CritSec 4fbb4.
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Write 0 byte to FIFO
CPdd16550::ThreadRun IIR=c2
DoPutBytes wait for CritSec 4fbb4.
DoPutBytes got CritSec 4fbb4.
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Write 0 byte to FIFO
CPdd16550::ThreadRun IIR=c2
DoPutBytes wait for CritSec 4fbb4.
DoPutBytes got CritSec 4fbb4.
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Write 0 byte to FIFO
CPdd16550::ThreadRun IIR=c2
DoPutBytes wait for CritSec 4fbb4.

而我打开别的串口是:DoPutBytes wait for CritSec 4c894.
DoPutBytes got CritSec 4c894.
ThreadRun IIR=c2
DoPutBytes wait for CritSec 4c894.
DoPutBytes got CritSec 4c894

请问有没有大侠做过 请指点一下啊 非常感谢

网友:
做过类似的,今晚传个代码上来。哈哈哈哈。

网友A:
googleman 关于上面我说的再BOOT 中测试 不知道是否正确 ?

网友:
那位做过 能不能教到一下怎么验证16c550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ogleman 关于上面我说的再BOOT 中测试 不知道是否正确 ?

不正确,默认的都读不出。

网友B:
优龙 SMDK2440A BSP包 包含 ST16C2550 驱动 wince
这个驱动是我参考过的,弄得还可以有bug ,后来我修改了,但是这个BSP是原版,我没有修改,因为不是我的,所以不敢擅自修改,我改的方法在我的eeworld 博客公布了,嘿嘿,是注册表问题,还有就是提高性能和效率了,都在博客有说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龙 SMDK2440A BSP包 包含 ST16C2550 驱动 wince
这个驱动是我参考过的,弄得还可以有bug ,后来我修改了,但是这个BSP是原版,我没有修改,因为不是我的,所以不敢擅自修改,我改的方法在我的eeworld 博客公布了,嘿嘿,是注册表问题,还有就是提高性能和效率了,都在博客有说明了。
http://d.download.eeworld.net/down/2443538/gooo……

554 552 这些都可以参照这个修改,非常简单,修改很少。

网友:
我再问一下,16c550 挂到那个bank 上啊  那个bank 的参数需要设置否?

网友:
请各位大侠发表意见 等我解决了 公布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