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wince5.0不用EBOOT和NBOOT,如何在flash驱动里面实现分区呢?

楼主:
我是用UBOOT事先引导的,那么我想实现nand flash分区的话,可不可以在flash的驱动里面实现分区呢?
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我该怎么做呢,要改哪些函数呢?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估计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能做

真的啊,那赶紧赐教啊,俺是急性子,来吧,我们就别磨蹭了....呵呵

网友:
在驱动分区可以啊。

控制面板的存储管理分区实现就是调用 驱动的啊。

所以都做好了。楼主写一些应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驱动分区可以啊。

控制面板的存储管理分区实现就是调用 驱动的啊。

所以都做好了。楼主写一些应用就可以实现了。

谢谢啊,俺现在正在你曾经的帖子里找方法呢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928/17/506bd2ff-20c0-4104-83ef-c4f02f12828b.html

网友:
在http://bbs.driverdevelop.com/htm_data/48/0810/113863.html见到有类似的帖子,uboot引导的nandflash分区问题,有人回答说不行。
没做过这个,也希望有正解供学习,呵呵

网友:
一定可以做,我本是身用ads compiler,bootloader是廠商提供的;
目前是用eboot分區,接下來下一步就是要移值到我的bootloader中

簡單來說可以去看open source的部份,或者是BP_Openpartition()這function對你的nand做了什麼
如法泡製即可

在我看來建立FATFS partion僅是寫MBR的16Byte而已,相關的format可以透過CE registry的設定,交給CE自行處理即可

這幾天也要開始試著移值看看,是不是真如我想的如此

网友C:
只要驱动写好,注册表设置正确,系统第一次上电启动会自动创建分区表,但是要做点手脚保证你的Flash中的NBOOT、Eboot、NK部分不被破坏:
在FMD_GetInfo中pFlashInfo->dwNumBlocks要等于小于Flash实际块数减去前面NBOOT、Eboot、NK等所占的块数;
在Flash的读写函数擦除函数等用到传入地址的函数中,把传入地址加上偏移量 ,偏移量为NBOOT、Eboot、NK等保留的大小。

这样系统第一次启动会创建分区表,但是根据容量大小会等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就第一次,容量越大时间越长,因为他要扫描坏块。

网友D:
还是没搞定呢,在对照一些高手的设置进行有样学样后,启动:
.....
1113 PID:87fc6bfa TID:87fc6bd6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FSDMGR.DLL'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SMFLASH.DLL'
   1132 PID:87fc6bfa TID:87fc6bd6 FMD::FMD_Init - pBSPArgs->nfsblk = 0x100000
   1132 PID:87fc6bfa TID:87fc6bd6 FMD::FMD_Init - READ_REGISTER_BYTE(pNFSBLK) = 0x0
   1132 PID:87fc6bfa TID:87fc6bd6 FMD::FMD_Init Softreset .....
   1133 PID:87fc6bfa TID:87fc6bd6 FMD::FMD_Init Done
   1133 PID:87fc6bfa TID:87fc6bd6 FMD_OEMIoControl: control code is 0X71f8c
   1133 PID:87fc6bfa TID:87fc6bd6 MID = 0xec, DID = 0xa1 4th Cycle : 0x0
....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MSPART.DLL'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RELFSD.DLL'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PM.DLL'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DEVMGR.DLL'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DEVICE.EXE'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CEDDK.DLL'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BUSENUM.DLL'
到这一步就挂了,为什么到总线枚举就不执行了呢?很纳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驱动写好,注册表设置正确,系统第一次上电启动会自动创建分区表,但是要做点手脚保证你的Flash中的NBOOT、Eboot、NK部分不被破坏:
在FMD_GetInfo中pFlashInfo->dwNumBlocks要等于小于Flash实际块数减去前面NBOOT、Eboot、NK等所占的块数;
在Flash的读写函数擦除函数等用到传入地址的函数中,把传入地址加上偏移量 ,偏移量为NBOOT、Eboot、NK等保留的大小。

这样系统第一次启动会创建分区表,但是根据容量大小会等…

我用的是UBOOT引导的,没用三星NBOOT和EBOOT,貌似UBOOT里面没找到关于分区的代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要驱动写好,注册表设置正确,系统第一次上电启动会自动创建分区表,但是要做点手脚保证你的Flash中的NBOOT、Eboot、NK部分不被破坏:
在FMD_GetInfo中pFlashInfo->dwNumBlocks要等于小于Flash实际块数减去前面NBOOT、Eboot、NK等所占的块数;
在Flash的读写函数擦除函数等用到传入地址的函数中,把传入地址加上偏移量 ,偏移量为NBOOT、Eboot、NK等保留的大小。

这样系统第一次启动会创建分…

我说的就是不要分区代码的,就是要改Flash FMD Driv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驱动写好,注册表设置正确,系统第一次上电启动会自动创建分区表,但是要做点手脚保证你的Flash中的NBOOT、Eboot、NK部分不被破坏:
在FMD_GetInfo中pFlashInfo->dwNumBlocks要等于小于Flash实际块数减去前面NBOOT、Eboot、NK等所占的块数;
在Flash的读写函数擦除函数等用到传入地址的函数中,把传入地址加上偏移量 ,偏移量为NBOOT、Eboot、NK等保留的大小。

我有点明白了,试试先,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搞定呢,在对照一些高手的设置进行有样学样后,启动: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MSPART.DLL'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RELFSD.DLL'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PM.DLL'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DEVMGR.DLL'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DEVICE.EXE'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CEDDK.DLL'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BUSENUM.DLL'

为什么用RAM-based Registry时候系统启动没问题,而添加HIVE-based Registry的时候,系统总是在运行到: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BUSENUM.DLL' 这一步的时候挂掉呢?
实在是想不明白了,请高手顺便指点一下吧...

网友E:
这个好像是由设备管理器调用,用来加载总线驱动的,我想你的HIVE 注册表中没有把相关部分加载进去。
建议看下device.exe的启动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搞定呢,在对照一些高手的设置进行有样学样后,启动: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MSPART.DLL'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RELFSD.DLL'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PM.DLL'
Loaded symbols for …

这应该是进行总线枚举时,枚举总线上某个驱动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像是由设备管理器调用,用来加载总线驱动的,我想你的HIVE 注册表中没有把相关部分加载进去。
建议看下device.exe的启动部分

不好意思啊,能不能具体一点呢,要添加哪些组件啊?我已经添加了HIVE-based Registry、FAT File System、ATAPI PCI/IDE Storage Block Driver了,难道还需要添加什么其他的组件吗?请明示!我将报以万分的感谢!

网友:
偶也是在fmd.c里面把bootloader, args, nk.nb0,logo等全部划为坏块的,用HIVE很方便。
是没搞懂文档里面说的pdd+mdd什么的之后的无奈之举。

哪位能成功设置分区大小的?

ps: BUSENUM.DLL出问题的可能太多了,打开调试慢慢找,同nandflash没关系吧?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个吧,以前用过EBOOT,好像是调用的Flash Driver做的

网友:
在驱动中做,逻辑上会有问题。说说我考虑到的问题(也不一定就是问题):

如何判断flash已经分获?即在加载flash驱动的时候,调用 还是 不调用 分区功能?

flash驱动在每次系统启动的时候都会加载,从逻辑上如何判断是否调用分区功能,难道分区结束后要在注册表写个标志?请大家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
我想请问大家,我的系统只有nandflash,没有norflash,那么所谓的boot.hv  system.hv  user.hv文件在经过编译后会放在什么位置呢?系统上电启动后是如何加载boot.hv的呢(就是说系统是怎么样、从什么位置将boot.hv搬到RAM里面执行的呢)?能不能麻烦大侠们给我讲解一下这个加载的流程呢?拜托了!!!

网友C:
boot.hv  system.hv  user.hv文件在经过编译后会放在什么位置呢?---------自己可以指定: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NANDFlash\\system.hv"    ;unmask this line to use flash

"ProfileDir"="\\NANDFlash\\usr.hv"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ot.hv  system.hv  user.hv文件在经过编译后会放在什么位置呢?---------自己可以指定: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NANDFlash\\system.hv"    ;unmask this line to use flash

"ProfileDir"="\\NANDFlash\\usr.hv"

非常感谢ym_luo兄弟,你真的很热心!我会加油的,最近看了不少相关的帖子,这两天暂时不结贴,等我大体上搞明白了,再来向各位表示感谢!!

网友: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一下,做BINFS和FATFS时怎么设置CE的config.bib和EBOOT里面的boot.bib文件呢,能够把你们做成功的两个bib的内容帖出来吗?拜托大侠们了!作为菜鸟,很辛苦啊

网友:
bib要设置东西吗?只有reg吧?我也不太清楚。顶一个。

网友:
这两个bib里面都涉及到对memory的分配里,我想应该是需要设置的吧,请高手们不吝赐教啊

网友:
EBOOT下载NK.BIN后启动不了,出现打印信息: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_OEMPreDownload.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1729,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4567,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8034,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19144,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26681,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31222,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33702,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33702,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38290,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40090,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41890, Ack again
rom_offset=0x0.
ROMHDR at Address 80200044h
请问各位高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我什么地方设置不对吗

网友:
近来也准备研究一下三星的EBOOT,希望能够和楼主交流交流!

uping  !

网友F:
很简单啊,把BOOT PART移植到UBOOT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啊,把BOOT PART移植到UBOOT就可以了

在xingjling大大的邮件帮助下,终于理解的差不多了,准备结贴!
但是对于foochow大大的说法很好奇,能否给我传一份你的关于BOOTPART移植到UBOOT的文件呢?拜托了,我想学习学习呢。
我的邮箱:y_man18@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啊,把BOOT PART移植到UBOOT就可以了

在xingjling大大的邮件帮助下,终于理解的差不多了,准备结贴!
但是对于foochow大大的说法很好奇,能否给我传一份你的关于BOOTPART移植到UBOOT的文件呢?拜托了,我想学习学习呢。
我的邮箱:y_man18@163.com

哈哈,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争取有朝一日将WINCE拿下...
有机会我也来研究下UBOOT怎么引导分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