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大熟悉at91sam7se?

楼主:
为什么在keil里跑可以操作flash,而在flash里启动却不可以操作flash

锁,擦,写,除了read意外全部挂死

天啊,为什么啊???

网友:
锁,擦,写,除了read意外全部挂

确定你的软件是正确的?KEIL的仿真可不是都一定准确的。
你用的是开发板吗?

网友:
因为程序跑在flash里,所以导致arm异常,如何当程序在flash里跑的时候,还能操作flash呢?

网友A:
如果程序本来在0x38页中执行,你强行将PPAGE寄存器改为0x39,当然可能会使程序跑飞。毫无疑问,这样实现擦除的方式是不行,还会导致死机。

最好的办法是将整段擦出C语言数拷贝到RAM中运行,我做BOOTLOADER程序时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很多Flash在接受擦/写的时候,只到操作完成之前,是不接受其它操作的.....

网友:
写flash的操作是在ram里跑的,有可能是ppage寄存器被改了,我看看

引用 网友A:
如果程序本来在0x38页中执行,你强行将PPAGE寄存器改为0x39,当然可能会使程序跑飞。毫无疑问,这样实现擦除的方式是不行,还会导致死机。

最好的办法是将整段擦出C语言数拷贝到RAM中运行,我做BOOTLOADER程序时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楼主,仔细看看datasheet,norflash如果作为跑程序,就无法进行擦写,修改等任何操作,如果要改,只能指定某块sector,然后修改寄存器来实现。